[慧荣] 京东9.9元的u盘让我弄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9-11-02):
第一张图,点了那个,然后就不知道咋个办了。
量产也不行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
量产也不行的话可以退换货试试。

网友:
二手东的售后还是不错的,你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JD被称为二手D

网友A:
可以量产,只是参数不对,默认的一般都是不对的你得进去设置自己设置保存一下才能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量产,只是参数不对,默认的一般都是不对的你得进去设置自己设置保存一下才能量产 ...

这个isp从哪里弄哦

网友:
可以退回去让他们换个新的了

网友:
应该是型号与量产工具不匹配

网友:
退回去换新的,二手东售后还不错,退换不要钱

网友:
可以下载个3271AD 的量产工具,ecc开2 量产出来是20G,容量少了,到写入速度稳定了,有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