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放坏了一个康明台灯拆开看看情况顺便改锂电

楼主(2019-11-02):
没用过一次,里面铅酸电瓶长期不用报废,拆开看看。

折叠的两档调光

电瓶已经鼓胀

拆出来,就这么点玩意儿。

led限流电阻已经烧糊,但是没完全损坏。导致这个的原因是电瓶长期不用硫化严重内阻变的极大,阻容降压电路和电池串联且拿电池来限制输出电压,电池内阻变大充电未发现导致电池两端电压很高,烧坏限流电阻。

两个手机电池,原本3000的容量,现在俩加一起大概4000多。

拆掉保护板,3.8v的高压保护板。

两个版本对比,下面的用了一个贴片保险是原装货。上面是高仿货,都用了一个一体保护ic。

这个保险在镍带上

红圈是需要去除的部分

修整后

俩电池去掉保护板捆在一起。

放里面比划一下,整合适。

原来的板子除了俩限流,所有元件去除。

找了个废旧充电头

这面聚酰亚胺胶带做好绝缘。

放到这个位置下面704粘好,这个板子做工样貌又脏又烂出土文物级别,看着有点别扭,猜猜是那个厂家的杰作。

4056一体板

好歹画个圈

掏个孔

俩电池焊好

包好

充电板放电池上面双面胶固定好点胶粘牢

其他接线

单独引出充电指示,直接并联就好,因为原来是蓝红高亮led比fai3双色led vf要高点,直接并联这俩灯就不亮了,等效摘除。

这里也点点胶

接好输出线

电池四周704加固

最后两根线,焊好led灯板。

micro口充电 ok

保留了原来的ac充电,两个口都可以充电,可以边冲边用。

能亮,留着备用。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手工活真细致

网友A:
创意不错,手艺也很精致,高手啊。
不过4056充电的时候会比较热,放在电池旁边不太合适吧。。。

楼主:
兄弟来了,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手艺也很精致,高手啊。
不过4056充电的时候会比较热,放在电池旁边不太合适吧。。。 ...

谢谢支持,这个充电头1a输出电压只有4.9xv,实测发热不大温温而已~

网友:
电池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网友:
锂电池的还不错。

楼主:
也是被迫改的~

网友:
新买了一台 ,里面可能也是这样的。

网友B:
看了半天,结果还是吃灰。。。。

网友C:
图文并茂,很详细,锂电并连,为什么去掉保护板

网友:
改的真不错,我家的小台灯也里面的铅酸电池也不行了,想换锂电,打开看了一下,铅酸已报废,手头有点18650和4056充电模块,正好利用上,这个小台灯有外置和内置供电两种方式,用小开关进行控制,平时放在床头,干活里拿着也方便。想保留原有板子,加上4056给18650充电,不怎么改了。

网友:
巧了,我也放坏了一只几乎跟这个一样的,但我已经改了锂电,现在不亮了,还没得折腾。。。。。。

网友:
偶倒是觉得外接充电宝挺好

网友:
这充电头看着个头不大,做工还不错。

网友:
我 1支坏了一半的灯条在当台灯用     都已经凑合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结果还是吃灰。。。。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很详细,锂电并连,为什么去掉保护板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