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套了个IPAD4和苹果5

楼主(2019-11-02):
    有段时间没去废品店了。昨天中午吃完饭去距离最近的店逛了逛。随手找了点废纸带去送给了老板。这个店是对老夫妻开的,主要是收废纸,偶尔会有些小电器。记得有次在那20元买了个卡西欧的数码相机,几乎全新的。有个的应急电源,就是那种给电瓶没电的车打火用的,挺沉。看了看是不是锂电池的就没要。有几个无线路由也不感兴趣。看到了这个平板和手机。手机是iPhone 5,平板是IPAD4。两个屏幕都碎了,也开不了机,问多少钱。老板说是苹果的,平板30元,手机40元。想想没玩过苹果的东西,头脑一热就拿下了。到家,找了根苹果线充上,手机过了一会就充上电能开机了,可惜屏幕是坏的。平板一直充到晚上才充满,也能开机,屏幕显示HELLO。到今天中午仔细试了一下,触摸也是好的。说是更新完成要激活。联网后怎么都激活不了。说什么要恢复手机安装最新版本。各位给看看是怎么了?对苹果系统是一窍不通,难不成只能拿来垫桌脚了吗?

网友:
平板系统版本低了,官方关闭验证了,貌似是这个意思,电脑刷下吧

网友:
我怎么碰不到这样的事情呢。哈哈哈

楼主:
刚试着把手机卡装进Phone 5,用另一台手机呼能呼通,胡乱按了屏幕能挂断。估计是好用的,马上花60大元在X宝买了套屏幕套装。

网友A:
平板用爱思线刷看看,刷好了换掉外屏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电子垃圾,还费劲折腾,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用爱思线刷看看,刷好了换掉外屏就能正常使用了

会不会有ID锁的,刷了后就激活不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ID锁的,刷了后就激活不了呢?

那换个WIFI试试,确认无法激活那就刷机呗,死马当活马医了。不过刚说错了mini4好像不是分体屏,自己换不了外屏。建议还是找大的维修店换外屏和激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换个WIFI试试,确认无法激活那就刷机呗,死马当活马医了。不过刚说错了mini4好像不是分体屏,自己换不了 ...

谢谢!苹果的玩意我是一窍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苹果的玩意我是一窍不通的

可以上爱思看看什么配置的,可以在论坛里出掉或闲鱼出掉  肯定能回本的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2012年买的ipad4 ,确实很慢了
难道都是被故意砸坏的

楼主:
中午屏到了,换上后已能正常操作。有账号的,能用吗?会不会给我远程锁死啊,到时再告我个非法占有罪,怕怕

楼主:
IPAD4升级到10.3.3还是激活不了

楼主:
IPAD4已在咸鱼上卖了200多元钱,也算小赚了一笔

楼主:
IPAD4在X鱼上卖了两百多元钱,也算是小赚了一笔

网友:
苹果就这点超级恶心,不忍直视啊。所以后来才放弃苹果的。

网友:
手机又账号,只要不刷机,不抹除,一般就没事,就安心用着的,

平板不能激活,看提示应该是前机主刷了低版本的系统,你可以用爱思或itunes刷到该机能刷的最新系统再试试,没ID账号的话,就恭喜了;有ID账号也可以通过硬解搞定激活,因为平板没有基带会好搞一些。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你这个手机是5,但是坏屏却是换的5S的HOME键,我以为是5S,结果看你换的5的屏,然后里面也是5的,才能确认不是5S。

网友:
又想骗我去废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