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 3.5寸台式机硬盘怎么连接到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9-11-02):
请教 3.5台式机硬盘怎么连接到笔记本电脑

家里有2块500G  3.5寸机械硬盘,里面可能有点数据,没台式机,怎么做个数据线连接3.5硬盘和笔记本? 比如笔记本电脑的  usb  或者 eSATA 接口

请教。。。。

网友:
买个带供电易驱线或者移动硬盘盒是最简单的

网友A:
我用过easta接口,给3.5硬盘接电,连上easta数据线,拷文件速度相当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easta接口,给3.5硬盘接电,连上easta数据线,拷文件速度相当快

这头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easta接口,给3.5硬盘接电,连上easta数据线,拷文件速度相当快

这个得弄个pc电源,不如某宝弄个sata转usb3.0的线,随便找个12v电源就可以驱动3.5硬盘了。速度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弄个pc电源,不如某宝弄个sata转usb3.0的线,随便找个12v电源就可以驱动3.5硬盘了。速度也很快。 ...

我用的12v5v双电源,正好手头有。

网友:
买易驱线,带外接电源插口那种 .找个12V2A以上的电源就行,一般卖易驱线的商家有卖.

网友:
有12v电源的话就再买317块模块做5v的降压接大D头就可以使用。没有就直接买成品电源,

网友:
易驱线比较简陋,适合自己用,USB硬盘盒是最方便的,可以借给别人用,要追求速度,还是esata最好,但是只有少数笔记本配置了这个接口,并且有这个接口的人90%一辈子不使用这个口。

网友:
USB 3.0 通用性强一点, 价格便宜一点。。速度快,上ESATA,就是价格贵一点

网友:
我真正好玩了这个.
=================================================
改装一个台式机硬盘转USB接口板.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4533&extra=

楼主:
连接成功。。。 用的 斐迅 H1 盒子里面的板子+12V外接电源。。。
话说  有的3.5硬盘带D头的电源口  有的就不带D电源口的

网友C:
讲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D型头的STAT接口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D型头的STAT接口的硬盘

我06年买的WD 160G,SATA数据接口,D口和Sata供电口都有,随便插哪个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