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洗一把老IBM薄膜键盘,KB-7353

楼主(2019-11-02):
先上个正反面照,这把键盘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产品,无win键,在手上已经十多年了,平日爱干净打理得比较好,仅有键帽轻微打油和灰尘

然后是拔键帽,20年陈酿的灰尘和润滑脂

拧开背部8颗螺丝,和正面键帽下面4个螺丝,就可以先开正面板,无卡扣,内部还是非常干净

一些主控和薄膜的细节图,主控印有群光,应为群光代工

3颗指示灯的导光柱,上面的蚊子应该是标注的外壳材质类别

内衬钢板和外壳的厚度,难怪这把薄膜键盘有3斤多重

生产时间戳,第一张图不会看这类时间戳,第二张图注明完成日期98年3月2日,不能确定是设计定型日期还是生产日期,看可否有大佬可解答下?

清洗的过程就不在放图了,水洗大法晾干,大键平衡杆上点润滑脂,大功告成,手感如初,用料这么结实的老键盘,感觉再战个10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A:
质量看起来确实是好,也刚拆了个网际快车的薄膜键盘,比起来是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看起来确实是好,也刚拆了个网际快车的薄膜键盘,比起来是渣

上世纪的ibm产品,还真是贯彻了商用机器这概念,简直坚不可摧,和现在的电子垃圾完全不是一码事

楼主:
再补充一点其他的
这把7353有一把兄弟型号,7953,区别就是有无win键和菜单功能键
拆解发现我这把7353外壳内部均有7953标识,薄膜电路上印有7953的字样同时,胶碗薄膜和薄膜电路是预留有win 键和功能键的胶碗和薄膜电路的,正面板上也预留有键帽的安装位置,但是用塑料块封堵住了。
所以可见7953和7353完全就是一模一样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东西,仅仅贴标不一样和屏蔽了几个按键。

空格右侧功能键的封堵块,可拆卸,如果有对应的键帽完全可以装上去

在补充一点,键帽侧视图,有点阶梯设计

网友:
硬封装芯片不错,我九几年圆口到现在USB键盘,全是软封装圆形芯片。

网友:
我还有一个康柏的。当年买了几个,好重。好重。泰文版,也有欧版,当时也是挺贵的。好用。最早是国产的键盘,不耐用,换这个真的爽。每天都是键盘五笔,真心耐用。

楼主:
自己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