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上的电感

楼主(2019-11-02):
电脑主板上的电感,就是那种缠绕铜丝的那种电感,为什么测试的电阻为0啊,正常么?

网友:
电感本来就是铜线缠的 电阻为0, 要用电感档位测

网友:
圈数少,线径又那么粗阻值为零很正常。

网友A:
肯定正常啊,电感就是 隔交流,通直流的东西,里面就是长短不一(因电感量大小而不同)的一根铜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正常啊,电感就是 隔交流,通直流的东西,里面就是长短不一(因电感量大小而不同)的一根铜线。。 ...

还有在dc-dc变换中  储能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在dc-dc变换中  储能作用

那只是特别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特别用法。。。

主板 显卡 特别吗  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显卡 特别吗  都在用

那个只是要隔离DC-DC变换造成的纹波,利用电感的感抗,来补充波谷的电能。

网友:
那是磁芯电感而且电阻表精度不够,因为阻值非常小~

网友:
你的万用表测量普通铜丝的电阻也是0

网友:
电阻档,测量一般的电感,你还想它是多少?

网友:
不是0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认为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正常啊,电感就是 隔交流,通直流的东西,里面就是长短不一(因电感量大小而不同)的一根铜线。。 ...

你说的不准确,
电感器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不是隔交流,楞次定律就讲的这个,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

网友:
其实不是0的,,只是你的表分辨率不够,,所以测出来0欧

网友:
用电桥测一下,肯定有电阻

网友:
有电阻,不过至少要用毫欧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