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德龙全自动咖啡机,请教这种碳刷是不是磨损完了??

楼主(2019-11-02):
去年拆修过一台,是捡来的。也就拆拆弄弄修好了。。
今年朋友把一台2014年产的给我。。讲不能用,不能复位。。
排除了控制电路板问题(已经更换过继电器,和一些便宜的小元件)
结果发现是。。
通电。。如果自检没通过,是萃取器不会升降复位,也就再按开关,三角形!灯常亮
一定要
1.打开舱门
2.通电
3.关上舱门
4.机器萃取器自动复位(有可能1次不行要2次)
5.按开机键,自检通过,OK

并且进入工程模式测试
1.升降OK
2.磨豆OK
3.泵OK

装起来准备还回去了。发现又GG了。。。
这回拆的更散,一个个研究
几处微动测了下没啥毛病
但发现升降萃取器用的有刷电机,里面怎么磨成两条杠了

对照磨豆机的碳刷,完全是不同的工况

特来发贴请教下,是不是这个碳刷已经磨损过度,要更换了
如果是碳刷。。那我就得努力拆这个电机去了

网友A:
其实楼主心里已经有判断了,大胆拆电机吧

网友:
感觉恰恰相反,这是没怎么磨损的样子

网友:
作为一个资深的玩家,碳刷都这样了你忍得住?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心里已经有判断了,大胆拆电机吧

因为特别的难拆,全网络没有拆德龙咖啡机马达的教程。。。。所以发个帖问问。。。前面研究,貌似可以拆侧面焊锡丝,的焊点,然后取出

网友:
线圈短路的话也会导致碳刷损坏(碳刷会崩)

网友:
新的才是这样。碳刷刚开始用。用久的碳刷才是平的。

网友:
感觉不是没了,应该是还有很多,这是刚开始磨啊。
磨到最后,应该都是平的,甚至磨损侧偏了,怎么可能磨出两边突出中间空的?
而且换向片上两道磨痕中间一点没磨过的痕迹。

网友(2022-07-04):
很明显,如绿色箭头所指,这种碳刷有一个槽,后面的铜管有一个卡子,卡子挂住这个槽,防止碳刷磨完掉出来,所以你这个碳刷还没有用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前两天刚拆一个碳刷用完的垃圾处理器,就是这种碳刷,配都配不到,只有买一个大一点的碳刷回来自己打磨。。。

网友:
换向片的状态表明几乎全新的根本没有碳刷的过渡磨损迹象,所以这是所谓齿状碳刷。

网友:
这个碳刷不一般

网友:
挖坟贴,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碳刷不行了,需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