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机械键盘改蓝牙的资料求大神

楼主(2019-11-02):
本人如名小白,前几天看到一个老帖说是用一个蓝牙键盘  一个排线转换  用于把键盘的排线转换成蓝牙键盘的软排线,然后他把机械 键盘和其连接起来  ,说是要修改蓝牙键盘的矩阵使其可以和机械键盘的阵列相匹配,然后就断了   怎么修改的的固件或者怎么改的蓝牙板子没说   网上也找了好久只有全飞线改装的  这个太乱了       像这个帖子修改  蓝牙的控制板来使其和机械键盘相配找不到教程和资料。   求数码大神告知下是否可行    可行的话忘大神给下教程

楼主:
话说好像是修改键值什么的    哎不懂  求大神给教程

网友:
这个确实又一定难度啊。不太好实现。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一把机械键盘,然后加一个蓝牙键盘主控,实现蓝牙机械?
你需要做的是把机械键盘的所有按键走线整理清楚,再把蓝牙键盘的所有走线整理清楚,然后中间加一级单片机做映射,具体还真不大好用文字描述。
东西不复杂,就是工作量比较大,如果楼主真确定做的话找我,我给你具体描述。

网友B:
还不如飞线搞搞算了

网友:
4楼是大神,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一把机械键盘,然后加一个蓝牙键盘主控,实现蓝牙机械?
你需要做的是把机械键盘的所有按键走线 ...

打算做个玩玩  在B站看到个教程是用arduion做的,可惜是英文的   延迟不大的话   手里  有几把3000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飞线搞搞算了

飞过线  做好看着密密麻麻的线   太。。。。。。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一把机械键盘,然后加一个蓝牙键盘主控,实现蓝牙机械?
你需要做的是把机械键盘的所有按键走线 ...

·程序方面 比较小白   不会  需要大神详细指导  动手电烙铁方面还可以

网友:
咦,重新编辑的,怎么发新帖了

网友:
先说下键盘扫描的大概原理吧,不一定准确,但是实际可用。
上边是之前驱动键盘的时候整理的联想mk300的键位图,108键,通过16+11的方式扫描,大概过程就是可以把RowN连接到32位单片机的一组引脚(方便扫描批量取值,也可以随意连接,一个一个取值),然后ColN同样连接其他引脚,RowN设置为上拉,ColN可以设置为开漏或者推挽,所有引脚拉高。
开始扫描
Col1拉低,检查RowN状态,假设Row6低电平表示Home键按下,记录,然后Col1拉高,Col2拉低,再次检查RowN状态,Row10低电平表示删除键按下,记录,继续扫描,直到Col11处理完,整个键盘按键就扫完了。
你要做的就是两把键盘的所有连线整理清楚,可以随意找一个键的一个脚,然后挨个测量其他键脚短路情况,记录连接,其实大片按键都是有规律的,不过这玩意随机,必须每个按键都测,如果是全键无冲的,需要确认无冲二极管的位置和极性。
继续确认蓝牙键盘的键位表,全都确认了就是要做键位映射了,先要推断蓝牙主板哪些引脚是拉低的,哪些引脚是扫描的,然后按照蓝牙的键位表,拉低的引脚设置外部中断,哪列被拉低表示扫描到了,把有按键按下的行脚也拉低,等着被蓝牙主控扫描到。

上边纯理论,没做过测试,前半部分机械键盘扫描的可以保证没问题,后边映射部分不能百分百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
接收器接USB to usb,矩阵转换一下

问题在于,蓝牙主控和机械键盘的矩阵是不是一样条数

蓝牙还不如用优联,WiFi干扰蓝牙

网友:
有些蓝牙键盘多键容易冲突,我买过一个蓝牙键盘就是这样,然后很少用到。

楼主:
网上查说是可以用用USB Host Shield把有线键盘切换到Boot Protocol模式,由Atmega 328p解析按键信息并转换成符合蓝牙HID串口通讯的格式,说是可以通用任何键盘,这点比改矩阵要好,缺点可能就是费电
对我来说就是天书    继续查资料学下看怎么改

网友:
有四种方式:
1、用转换套件,但是费电。
2、用现成的蓝牙键盘主板飞线,密密麻麻的和蜘蛛网一样,不是很美观,而且容易出问题。
3、网上有蓝牙的芯片自己做,根据原线路自己设计矩阵图,然后改开源的程序的矩阵定义,这个需要一定的编程知识,需要读懂源码,比较麻烦。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nRF51 BLE60蓝牙双模机械键盘(蓝牙4.0)
https://github.com/genokolar/notes/issues/2
nrf51822-keyboard
https://github.com/genokolar/nrf51822-keyboard
nrf52-keyboard
https://github.com/genokolar/nrf52-keyboard
4、买现成的蓝牙键盘,省时省力,比较划算。
至于干扰问题,可以参考网上的解决方案。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大神全飞线的

楼主:
飞线是不可能飞线  的    飞过一个 就恶心了,
昨天又查了下    说是  可以用网上的 买的电池报废的蓝牙键盘进行更改,  他举例说明樱桃4100键盘  ML 轴体  直接下掉原主控然后用排线接蓝牙键盘主控
然后用编程器对蓝牙主控的EEPROM进行修改对乱了了的主控矩阵矫正  然后就OK了
同样也是 没写具体编程器修改内容  我私聊问了下这个帖子的主人    大神就回复了一句  把焊接后乱了的矩阵  用编程器调整下就好了   同问各位数码大神  此方法是否可行,怎么修改呢   简单还是复杂   看着说的是挺简单    哎   小白啊
如果可行的话   这样更改  性价比超高啊    只需一个蓝牙主控加电池 20块都不到  ,已查询   淘宝坏蓝牙键盘 2元起   绿壳的才10多块
话说楼主手里 正好有几把4100键盘的同类型号     4125,改几个 送人   用着都不错啊    樱桃的老工控键盘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改法意义不大,首先楼主要找到机械键盘的矩阵表,然后找到蓝牙键盘板的矩阵表看是否对应,如果对应就简单点,把键盘上金手指位置一一对应的接好线就OK了,如果不对应就要把不对的键位飞线,那是个大工程,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只是费时间而已,所以不建议这样改

网友:
以前看见过这样的文章,因为还要用专用模块没有仔细研究,把相关文章链接发给我,看看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个玩玩  在B站看到个教程是用arduion做的,可惜是英文的   延迟不大的话   手里  有几把3000键盘 ...

3000个键盘,卖我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