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修一台宏碁主机

楼主(2019-11-02):
朋友一台主机突然变卡,就像是慢动作,开机需要十几分钟,开个网页需等待五分钟以上,去小区旁电脑店维修,代换显卡,内存条,硬盘统统无效,店家最后拆了cpu检查,最后结论,cpu或主板坏了,朋友不修了送我家来请我看下,死马当活马医,不行重新买个。开机显示,拆开检查,代换也没变化,想起电源没测试过,拆下电源,短接绿,黑线,风扇转,测电压,各组电压正常,唉,没方向了,该代换的都试过,cpu一般不可能坏,莫非真是主板,手头上没主板,只能上网购!突然灵光一闪,这主机已用六年,没换过电源,莫非电容电解质烤焦了,功率下降带不动主机而空载电压正常,说干就干,把自已用的主机电源拆下代换,顺利开机,一切正常,浪里个浪,开心,修复!

网友:
还以为你修好了呢!!原来是还没有修啊

网友A:
这个样子主板感觉不像品牌机呢  散热 主板感觉是组装机  难道宏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像这类问题就得用排除法排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主板感觉不像品牌机呢  散热 主板感觉是组装机  难道宏基就是这样的   ...

组装机谁会买这种牌子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装机谁会买这种牌子的电源???

电源确实不错  不过主板跟散热真不像

网友B:
这主板的南桥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确实不错  不过主板跟散热真不像

难道京东也卖山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的南桥也热

重新涂了硅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京东也卖山寨的东西?

不是山寨,是不像品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主板感觉不像品牌机呢  散热 主板感觉是组装机  难道宏基就是这样的   ...

应该是宏碁换了华硕主板

网友C: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难发现,下次替换修电脑,又可以多折腾一次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难发现,下次替换修电脑,又可以多折腾一次试试了。

检查比较难,修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查比较难,修比较容易。

主要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电容没鼓。

网友D:
286.4W的电源  我就不信他刚好28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6.4W的电源  我就不信他刚好286.4

唉,怎么没人赏M币,一个没有!!!

网友:
这是自己升级过的主机吧。
即使是和硕给acer代工的主板,依然会打acer的Logo。最主要的CPU散热器,品牌机是玩玩不会用这种卡子固定方式的(在运输过程或者暴力装卸过程中,很容易脱落),现在的品牌机CPU散热器都是螺丝固定的

网友E:
什么配置呢?电源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配置呢?电源质量不过关

三代i3,单根4g,垃圾独显,山寨电源,前置2个usb3.0,主机4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