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5V2A电源

楼主(2019-11-02):
光端机配套电源  前几天发了一个摄像头电源各位前辈指点是虚标的  这个拆开感觉也是一样虚标
正面没有指示灯 还是有指示灯的方便

卡口设计 不防水

拆出来的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特写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这个2a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A:
这还说虚标,厂家活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说虚标,厂家活不活了。

额  很好吗 不是太懂  上次那个电源没有散热就是说上不去2a这个也没有啊  请指点 怎么看好坏 谢谢

网友:
次级用了两个大管子并联,2A应该是有的,上个负载测一下就OK

网友:
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马马虎虎吧,没上负载测一下?

网友:
谢分享分享。这个质量不错,感觉不象虚标的。。。。。次级整流用了2只大整流管并联,输出电源线也够粗,用了π型滤波器。初级用了PWM芯片,有光耦,有TL431,挺不错了(虽然不是优等器,但良品还是达到的)。。。。。

网友:
现在看见400v10uF电容就想拆。。。。。。。。。。。

网友(2020-03-18):
我也有几个,光端机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