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锂电充电台灯,并求大神指点电路问题。

楼主(2019-11-02):
查了一下那个2ses是充电管理ic,额定充电电流1A,但是为什么这货实际充电电流只有0.2-0.3A,充满我换的2节2200的18650要20多个小时,是不是有电阻限流了去掉就可以了?求大神指点!另外有一阵子我爸一直用6V的血压表电源给这货充电,是不是充电ic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A:
有两种情况,一是芯片发热,自动限流保护,另一种是电池充电初期和末期涓流程序。如果排除这两个因素,那就是电池内阻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情况,一是芯片发热,自动限流保护,另一种是电池充电初期和末期涓流程序。如果排除这两个因素,那就 ...

这个芯片的2脚有一个电阻可以限制充电电流,看了下IC的说明算了下电流=1V/3300欧×1000=0.3A,跟他的描述倒是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2脚有一个电阻可以限制充电电流,看了下IC的说明算了下电流=1V/3300欧×1000=0.3A,跟他的描述 ...

求兄台指点怎么改成1A电流,更换那个电阻?另外有一阵子我爸一直用6V的血压表电源给这货充电,是不是充电ic可能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情况,一是芯片发热,自动限流保护,另一种是电池充电初期和末期涓流程序。如果排除这两个因素,那就 ...

绝对不是电池内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2脚有一个电阻可以限制充电电流,看了下IC的说明算了下电流=1V/3300欧×1000=0.3A,跟他的描述 ...

是不是更换R2电阻就能改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兄台指点怎么改成1A电流,更换那个电阻?另外有一阵子我爸一直用6V的血压表电源给这货充电,是不是充电 ...

就是那个芯片2脚旁边的“332”贴片电阻啰,你将他的阻值/3,那么它的电流将×3,具体自己算呀,另外电流改大要考虑发热,万一充电的时候芯片太热可能要考虑加个散热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芯片2脚旁边的“332”贴片电阻啰,你将他的阻值/3,那么它的电流将×3,具体自己算呀,另外电流 ...

散热片我有,明天动手改造,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兄台指点怎么改成1A电流,更换那个电阻?另外有一阵子我爸一直用6V的血压表电源给这货充电,是不是充电 ...

那就把电阻换成1k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我有,明天动手改造,谢谢大神指点!

改成1000欧的电阻应该就是刚好1A了,贴片的话就是102

网友:
原来是一节电池的话这个电流挺好 小电流充对电池好

网友(2023-10-20):
小电流对小容量的锂电更好。

网友(2024-10-21):
3.3K的电流取样电阻本来设置充电电流大概是300毫安左右。小电流充电对锂电池更好。这种线性充电芯片,充电电流越大发热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