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跟风在捷配免费打样

楼主(2019-11-02):
都在免费打样,我也跟风在捷配免费打样了,正好手头有个ZVS尺寸超标,嘉立创要加钱,本来准备分两块板,正好捷配不超标,今天收货一看,感觉做工很好,而且还多送了一块,感谢捷配PCB,上图

网友A:
下面的小板是干嘛的?

网友:
可有图纸和PCB图?正好我也想做个,能否烦请发给我?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刚打了一个zvs,第一次玩,弄了个无抽头的,上电12V 24A短路,没有起振,还没空检查,晚上回去再研究研究

网友:
要是能定制477霍尔加四颗功率管扩流的,风扇无刷电机驱动电路更好,可以从堵转保护台达无刷驱动,半元器件到只需477霍尔空电路板上,更适合改微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小板是干嘛的?

贴片版的简易温控风扇

网友:
可也想做个,能否分享下PCB图?谢谢!

网友:
想找个无电源麦克风的PCB图纸去试试免费打样
然而找不到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zvs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