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旧台灯,顺便求一下改锂电方案

楼主(2019-11-02):
家里有个多年前的旧台灯,铅酸电池已经gg了,今天拆开看看
(才发现是09年产的,本来以为很迟)
问一下各位大大:旧手机锂电池可以直接换上去吗?充电宝(18650+充电电路)可以直接换上去吗?

网友A:
可以替换为锂电池,原来充电电路要全部去掉,18650加充放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为锂电池,原来充电电路要全部去掉,18650加充放保护电路!

第二张图里面的可以直接改上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里面的可以直接改上去吗

可以用,注意接线,原充电电路和电瓶一并拆掉。改造完后只能用5伏充电头充电。

网友:
论坛里有一大堆,自己搜搜。

网友:
要善于使用论坛里的搜索功能。如果新站信息少,就跳到老站,就会有更多的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注意接线,原充电电路和电瓶一并拆掉。改造完后只能用5伏充电头充电。 ...

谢谢!周末动手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就是需要充电和保护一体板。另外电池是否要降压才能接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