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修改DNS无效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1-02):
一台TL-WR2041N,主副DNS都修改了114.114.114.114和114.114.114.115,但是连接状态里显示的主dns一直是223.5.5.5,副DNS是114.114.114.114,这是什么问题?修改了好几次都一样,修改成其他的也一样

网友:
断开连接再重新连接试试~

网友:
终端(电脑)设置的dns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