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尘归尘】电钻集尘手段,您喜欢哪样?

楼主(2019-11-02):
打墙孔有恼人的尘土问题。尤其打天花板。对付方法是集尘盒。高级的还带吸尘器接口,太贵,不谈:

常见的如下:
1.博世。99元,有活动时40多。和博世的把手配套,其他牌子能用,但不一定规整。短钻头也不一定合适。

2.大有。19元。只能平打。容积有限。胜在便宜。

3.威克士。148元。威克士始终很有设计感。这款东西用2节5号电池,抽真空吸附于墙体表面。同时也是小型吸尘器。(经过坛友提醒,无此功能,正面没有负压)

4.硅胶杯。淘宝我买过9元的,硅胶质量不是很好,也不透明,得撸下来对齐孔位后盲打。小钻头打天花板还是会掉下尘土,但比裸打好很多。

5.塑料杯diy。用略大一号的钻头在杯底开个孔。优点透明,便宜。缺点是得一手压住杯子,拿开也得小心,否则会洒。

6.外接。通常是塑料袋+胶带,或者折纸+胶带。便宜,不过少量扬尘难以收集,制作也略麻烦。淘宝上有卖集尘袋,不过咱也不是专业装空调的,用不了那么多。

其实我最常用的是便签纸撕一张,对折成V型贴于孔位下方1-2cm处,如果孔大尘多,也可以在中线处再折俩V字,加强承重力,否则最后会功亏一篑。便签纸上边缘自带背胶,撕掉后不留残胶:

最后集思广益,诸位有什么秘籍?

网友A:
买了一个博世的防尘罩,没拆封,准备配大有5401使用,吃灰中

网友:
还是喜欢得伟和喜利得那种直接合体的吸尘

网友B:
威克士那个应该没有吸尘功能 靠灰尘重力落到尘盒里。

网友:
总结出来还是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克士那个应该没有吸尘功能 靠灰尘重力落到尘盒里。

嗯。感觉小电机始终抽气也没必要,应该只是在吸附的时候工作几秒?不过这样一来,非光滑表面能确保不掉下来?那还不如不要动力,手动吸盘更简单更便宜啊。。。

网友C:
割麦子有一款和威克士一样的,领卷8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割麦子有一款和威克士一样的,领卷89元

戈麦斯吗?链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感觉小电机始终抽气也没必要,应该只是在吸附的时候工作几秒?不过这样一来,非光滑表面能确保不掉下 ...

威克士这个电机一直工作负压吸附,稍微粗糙的墙面手动吸盘是吸不上的,因为负压无法保持,电动的可以,因为能保持一定的负压

网友:
威克士的电机只是抽负压,不吸尘,负压舱和灰尘舱不联通,联通了也就没负压了,因为灰尘舱是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这个电机一直工作负压吸附,稍微粗糙的墙面手动吸盘是吸不上的,因为负压无法保持,电动的可以,因 ...

谢谢科普。如此说来,威克士通用性、性价比最好?还能帮助准确定孔位。就是不知道打天花板怎样,目测似乎头部内有个小斜面,能引导尘土往集尘盒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博世的防尘罩,没拆封,准备配大有5401使用,吃灰中

预先做过功课,能配合上?或者有劳测试一下,告知广大D友?谢谢!

网友:
有硅胶和6集尘袋的,垂直墙面还是集尘袋好用,天花硅胶的可以一用,盲打歪了也不怕,歪了拉力更强(我们自己装的东西怎么都不到极限,不用考虑混凝土开裂的问题,如果专业的那种一定要垂直,因为他们要用软件计算混凝土的拉出极限值,还要考虑边距和间距)。

网友:
我买的这种,比较满意

网友:
可以塑胶瓶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先做过功课,能配合上?或者有劳测试一下,告知广大D友?谢谢!

之前在论坛里有个帖子,就是大有5401装博世防尘罩,见了这个帖子才买了博世防尘罩

网友:
墙钻的话,洗洁精壳斜劈来装最好,一手打一手乘着。
顶钻用一次性杯不错。干活时喝完水就可以用了。不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先做过功课,能配合上?或者有劳测试一下,告知广大D友?谢谢!

明确告诉你,博世30~40块的螺纹型集尘罩完美配合大有5401,需要210mm钻头配套使用。

网友:
用的方法6,哈哈,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