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试换小米5电池

楼主(2019-11-02):
小米5电池不行了,网上弄了一块试换一下
送的洗盘,根本拉不掉后盖

换这挂钩

效果不错,马上拉开了

这下面有颗螺丝

拆开这片就可以换了

还好,盖子没有贴双面胶,电池有点胶

很好换

盖上盖子

贴还封签

开机,正常

看看这电池能支持多久

网友:
 有些电池是回收翻新。或者库存翻新。动手能力? 买电芯自己焊保护板完事。我遇到某猫用2650毫安电池冒充3000毫安

网友:
看着真简单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强,现在手机越来越难拆了

网友:
易拉胶是直接拉出来的……这不是双面胶……撬的话容易把电池撬弯

网友:
旧电池是哪家的?新电池又是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强,现在手机越来越难拆了

我的是等N4s和z17mini塑料屏自动撑开,才必须换电池。N4s还好有无痕挂钩易拉胶,拉掉后似乎把话筒排线弄悲剧了,导致打电话对方没声。z17mini我用化油器清洗剂溶开,只是换完电池屏幕有点花。

网友:
老款手机,电池不是很好买。

网友B:
如何无损将 保修贴拿下来的?

网友:
挂钩用得很溜

网友:
小米5是吸盘吸在靠底部位置那边的比较好开,电池我用品胜的,结果3个月之后也开始一天两充了,也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无损将 保修贴拿下来的?

电吹风了解一下

网友(2019-12-23):
这样好多了

网友C:
3.8电池你装3.7的呀

网友D:
我的小米5 和5SP也准备要换电池了,不知道楼主换的好用不?

网友:
无耻的手机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5 和5SP也准备要换电池了,不知道楼主换的好用不?

还可以,主要看电池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电池你装3.7的呀

这只是标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