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换微波炉面板薄膜开关

楼主(2019-11-02):
怀疑是薄膜开关坏了。
想把旧的薄膜开关拆下来,发现胶水粘的挺结实,拆不动,非常费力气。
请问你们都是怎么拆的?

网友:
风筒加温吧

网友:
吹热了直接撬就行,反正也是一体的,需要整体换

网友:
怀疑?图也不上,懒。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我家老微波炉已经换过2次,用小刀挑起一个角,使劲撕下来就可以了,新的买回来直接贴上 接好线就哦可

网友:
旧的拆到内面导电胶那一层,我直接把新的贴在旧薄膜的上面一样用。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24-09-26):
有没有不用换 直接能修复的方法 东西太老 网上找不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