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前段时间优惠购的台电USB3.0 TYPE-C 64GB U盘拆解(AU89102C主控)

楼主(2019-11-02):
安国USB3.0主控 丝印AU89102C

TYPE-C是2.0的

简单测个速

网友:
闪迪片,正常水平(闪迪1CE写入基本就这个速度起跳,读取低了点)
另外咸鱼有256G的三合一U盘,主控也是主流可量产主控,价格也不贵不如买那种U盘

网友A:
安国3.0主控很少有盘用这个

网友:
3807W19391
64G A9NN

USB接口上边是不是这个刻字?

网友B:
少买吧 白片多
现在 倒是买diy u盘很放心

楼主:
对的,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3.0主控很少有盘用这个

我是第一次见安国3.0的盘。手上也只有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买吧 白片多
现在 倒是买diy u盘很放心

自己做的U盘已经堆成山了。看中的是这个外壳。目前某宝还没看到有单卖这样的壳。

网友C:
这个怎么无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无损拆解

没法无损吧,外壳会有损伤。它是胶水粘死的。突破口在typec这边,用刀片沿着缝插进去。

网友:
这个颗粒正常水平,就是读取有点低

网友D(2019-12-02):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U盘已经堆成山了。看中的是这个外壳。目前某宝还没看到有单卖这样的壳。 ...

请问如何做自己的U盘, 层主看到可否给小白指条路, 刚看到这版块

网友:
这个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做自己的U盘, 层主看到可否给小白指条路, 刚看到这版块

多看看帖子。买些大家常玩的主控,也可以从芯邦,安国这种支持多的主控入手。还需要风枪,锡膏,烙铁等必备工具。

网友(2020-02-03):
热风枪加热,延缝隙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