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磁带随身听RQ-SX52拆修

楼主(2019-11-02):
最近淘了个松下RQ-SX52,加电电机不转,翻车了,拆开看看,发现上家换了皮带,把电机的焊盘都搞坏了,没办法,只有飞线,后来又发现电机与驱动不通,经测量,是过孔不通,没办法,只有打孔飞线了,再测量,都通了,试机,转动正常,但是有颤音,估计皮带有些老化,暂时就这样吧,由于这种超薄机子,电路板超薄,焊接容易出问题。

外观

电路板

电机焊盘

焊盘被上家搞坏了

打孔飞线,修复

谢谢观看!

网友A:
中间的惰轮最容易裂 且没有更换的必要 音质平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惰轮最容易裂 且没有更换的必要 音质平平

惰轮还好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呀?

打孔飞线啊

网友:
不错,修好了特别有成就感:) 谢谢分享 !

网友C:
收索尼好点。烙铁功率大了吧,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索尼好点。烙铁功率大了吧,烧盘。

谁知道呢,也有可能反复拆卸,收来就这样,翻车了

网友:
为了修复RQ-SX60F,我买了一个楼主同款机器拆惰轮用,楼主要的话出邮费我送你剩余东西,没皮带哟!私信我。

网友:
我也有台松下随身听,借给别人,别搞坏了才还给我。

网友:
我还有一个,放在那里估计都生锈了。

网友:
满满的情怀啊。只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2020-03-09):
你好,我有一台RQ-SX53,加电池以后电机不转,面板上显示电池电量。请问大佬有办法修好吗?谢谢!我的电话13875856138

网友:
颤音是松下的通病,一般是压带轮橡胶老化,致使磁带走速不均造成的,换掉压带轮即可。

网友(2022-08-21):
看起来不错,成色好

网友(2022-11-24):
手到病除,完事后兴许听一两次。。。

网友:
飞线问题不大

网友:
满满的情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