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东成冲击电钻z1j-ff-13 使用

楼主(2019-11-02):
买了二手的东成冲击电钻,型号是z1j-ff-13。
如图所示,怎么这个机器没有平钻和冲击钻切换的按钮?这个机器只能冲击钻,不能平钻吗?

网友A:
这种跑振动三角齿轮的所谓“冲击钻”,家里打几个孔好了,就一玩具
还是用气锤的来劲

网友:
确实没见到气锤部份,应该没有冲击功能,只有平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跑振动三角齿轮的所谓“冲击钻”,家里打几个孔好了,就一玩具
还是用气锤的来劲 ...

好像有不少装修用,无需高压气源。户外弄地砖的才会把压缩机,和汽锤拉过来。

网友C:
那不清楚地标着冲击、平钻可转换吗?看结构,夹头与手柄之间的那个黑色转轮,除了切换功能之外还会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清楚地标着冲击、平钻可转换吗?看结构,夹头与手柄之间的那个黑色转轮,除了切换功能之外还会有什么用 ...

正解,正解啊

网友:
打红砖瓷砖还凑合,混凝土根本不行了

网友:
这种打水泥板都很费劲,还是轻型电锤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不少装修用,无需高压气源。户外弄地砖的才会把压缩机,和汽锤拉过来。 ...

不是气动风炮,电动马达带动的锤钻,里面是有个气缸+气锤发出冲击力的,那种玩意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