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LED的Vf对电流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2019-11-02):
最近在挑选LED灯珠,发现不同灯珠的Vf(正向电压)不同,比如LED A 和LED B的额定电流都是1A,LED A需要3.2V的正向电压才能达到1A电流,LED B只需要3.0V就能达到1A。如果把两个灯珠接在相同的电压(比如2.5V),肯定是LED B的电流更大,但具体相差多少呢?

网友:
这两个LED简单并联,理论上会有一个不亮,即使亮,也是微亮。一般这种情况各自接限流电阻。

网友:
你要比较的话还是要看电压电流曲线,不同材质不一样。不一定vf小的电流就大。
而led同时也是二极管,过了vf就是导通了,电流急剧增大。这时一般比较的参数就是器件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
所以LED最好串联使用

网友:
这个要看很多因素的, 并不是Vf低的就好, 的确是要看UI曲线的
但是个人觉得一般来讲, 同样类型的LED, 芯片大的在同样电流下会比芯片小的压降更低, 效率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