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我竟然又买了一个忆捷128的

楼主(2019-11-02):
啥也不说了,两个qlc的128g优盘了,最近不会再买了,本来想入一个朗科的,不过付完款后商家说没货了,于是就破罐子破摔了
因为2个一样,就不量产了,应该可以的。
另外这次重新测了一次,基本确定开心模式是前1.5个g,过了就打回原形
行了,没话说了,下次再搞一个其他山寨牌子吧

网友A:
现在大多数128~256都是单片闪存
小牌子基本都是拆机片或者QLC
另外你得查下闪存编号,可能会有显示错误?我就遇到过B16A显示成QLC的。

网友B:
这个型号读写非常不稳定,红黑经典款运气不错的情况下可以买到自封M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多数128~256都是单片闪存
小牌子基本都是拆机片或者QLC
另外你得查下闪存编号,可能会有显示 ...

这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我清空过,确实是3281+因特尔qlc,只不过刷的3280的固件,所以不能正常显示信息,芯片精灵只能显示慧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读写非常不稳定,红黑经典款运气不错的情况下可以买到自封MLC。

我知道,我存过一个大文件,第二天md5就变了,我用来放ps2和wii的游戏镜像,还有pc游戏做成的mzp镜像,这些文件就算出一点错也能正常玩,买来就是干着的,主要是因为电脑上的ssd只有128g,不够使,外接机械盘又太吵,只能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