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长城C30加装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三厢车通用)

楼主(2019-11-02):
看坛友入手的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功能多价格便宜。正好自己车上2014年安装的公版联咏Nt96650+Ar0330的行车记录仪也时间够长,已经换过2次电池。这周在闲鱼上花138元入手了一套,由于不是凯迪拉克的对应车型安装上它还是需要一番折腾的。

【拆解】

《拆箱试用》

周三到货,满大的一个盒子

现在凯迪拉克都上第二代、第三代,库存的第一代都低价出。我这个价格不算最便宜

安装说明,但是对应凯迪拉克车型的,没用

主机固定螺丝,搭铁固定螺母,几根扎带,减震海绵贴纸

后摄像头

前摄像头

主机固定铁片,没用

底下的泡沫层中有后视镜和主机

铁盒封装的主机

厚重的后视镜

接线包

前摄延长线

后摄延长线

视频延长线

电源线

主机后的接口

先在桌子上连好所有接线

可调电源设置12.5V

工作电流0.6A

BAT和ACC接正,搭铁线接负

桌子上试没问题,把设备移到车上试试

这是后摄支架改好后的测试

车距离后墙50CM左右,设置的后视镜最低看到墙角的灰色边沿。不准备当倒车可视,还是用于前后行车记录,角度还要调平它。

《后视镜》

后视镜是真重

准备拆开看看

后视镜的底座和我的长城一样,少一个麻烦

控制自动放炫目功能的红白绿棕的四线接口没对应的接插件,需要拆了替换。左右后视镜没炫目功能不能联动,接个电源进入就够了

显示靠视屏接口就行,不用再接四线中的电源

后视镜一圈卡扣固定

打开

GPS天线,自动获取时间

拆解插头

把线取出

ETM8S的单片机

UBX-G7020-KT芯片 GPS模块 VK1612U7M3L 内建LNA 信号放大器

《主机》

没看说明书,固定主机的小螺丝不管什么位置我都只能对上3粒

铁盒保护加屏蔽

主要电路也还在屏蔽内

前后摄像头用同轴电缆连主机,电源和视频同走一条线,要求是要高些

控制的单片机

背面

存储用的SD卡槽

《前后摄像头》

【改造】

《后视镜》

长城C30后视镜的座

有卡扣

前档的后视镜铁块

但凯迪拉克的没卡扣,靠顶丝

顶丝套装里没有,淘宝上购买的话2个顶丝加运费就要22元了

准备重新攻丝,比M4稍大些

找了粒长度的

4.5的钻头打掉原螺纹

M5的丝锥

攻丝

找的螺丝帽大了些,磨小

拧到底,也就出头这么多,正合适

控制防炫目的也改一下线,不然接口难连线还个头大。

用航模的 JST电源接口改的,线长和替换下的线束一样长

直接焊上原本红色和棕色线位置,但自己测是发现接地应该是绿色线,不管了。可能也不接电源

《前摄像头支架》

根据闲鱼上卖家支架的样子画了草图

切了纸样,测试合适

单位的激光功率小了点,功率调到了100%,速度最慢。试试切薄铁

就刻出了个印子

薄铁上开眼,我这种阶梯钻最方便

试试

打磨一下边沿

第一层防锈底漆 ,第二层色漆,第三层光油

后发现不是很妥贴,第二版,边沿减小些

原本铁皮太薄,换光驱的外壳

这版合适多了

在家,铁板和摄像头粘接的双面角准备用激光切割机处理,就用了皮筋临时固定

《后摄像头支架》

后玻璃窗贴了膜,怕不清晰就准备后摄像头按在牌照上,实车上看看位置

拆了后备箱盖内部的棉

拆下左侧的拍照灯

下了上方的银色装饰条,牌照灯罩才有空间取下

发现固定银色装饰条的一个螺丝孔位置正合适,在2个牌照灯中间。

还是拿机箱挡板加工

下方折好把边框包紧卡死

上车看看 安放的位置

再来安排电缆的进入方式

拆了接头的外壳,减小开孔的直径

为了灯罩强度,正面开了直径8mm的圆孔,没有切割边沿。

加工好的支架,喷防锈底漆,色漆,光油

色漆是上回帮同事处理拉手盖剩下的铂金灰,比较接近黑色的

上车固定好

近看,仰俯角可调

线缆才牌照灯两部件的空隙减穿出

没想灯泡年纪大了,折腾后原灯丝就断了。

把改LED灯条后替换下的前阅读灯W5W顶上。

亮灯后,再装回。

《电源线》

我的车内保险盒,早折腾了GPS,导航仪,行车记录仪,座椅加热,把接地,ACC,常电取出连在了一个接线端子上。

送的电源线上的这种取电插头就不适合我的车了

从接头处断开,前面哪段取电线还能留着用。这货质量真好,冷接的头,外还有防水的热缩套管。

我按原本的长度,用硅胶线延迟,没有不同的颜色。常电那根用黑色的套管区分一下。

【排线】

前后摄像头和后视镜都搞定后,就剩下排线了。普通的三厢车原本的线应该都足够用。

后摄像头线缆依附在原本后备箱拉索和后灯的线束上

前摄像头线束和后视镜视频线包裹绒布胶带后上到顶棚后向左走到A柱顶,都按在顶棚上。

和从前保险盒走左侧A柱的电源接线在A柱顶端汇合后,一起向后布线

松开门框的胶条,线缆就能压入顶棚内了。如果有侧气帘的车一定要小心,线缆要在气囊的后面

线束从左侧边沿一直走到C柱下来

后门的装饰板一层压一层,从下面拆起。

C柱最上面的装饰板有1粒螺丝固定

取走后发现了与后备箱相通的间隙

注意保险带那处,装饰板与车身C柱之间的缝隙

电源线主机一端的接地线,我按在了后灯的固定螺丝上

挺坛友说,主机工作起来有热量的。我把主机悬空吊着,左侧是黑色绒内饰,不会有异响。

画的简图吧,排线的方式。红线为电源线,蓝色为后视镜视频线和前摄像头线束。

4天中抽空处理,按自己的需求加装了个便宜的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仪。折腾的过程感觉三厢车安装这套东西我的方法应该是通用了,给有需求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
这功夫不简单  厉害

网友:
轿车还是可以装的,很多SUV装了,由于风阻设计问题,会在尾门上形成涡流,什么脏东西都卷上去了,出一次门就被灰糊上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但是这个摄像头不太防水。最好用硅胶做一次防水出来。我用的是黑色的感光树脂刷了一下。

网友:
也买了一套,镜子底座不一样的,还在想解决方法

网友A:
真不错,闲鱼哪家的货,私信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闲鱼哪家的货,私信一下,谢谢

卖家叫乌鸡国王,找便宜的买吧,都一样。买完发现有个125元的了。

网友A:
车上有记录仪了,看这个做工不错,但不知道用什么的芯片,分辨率怎样,夜间效果如何,后摄像头一般不怎么用,光装前边作为前置记录仪用可以吗
现在用的是安霸A7 50的

网友B:
一直都不太喜欢这类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体积大了容易挡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不太喜欢这类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体积大了容易挡视线。

是替换原后视镜的,不挡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有记录仪了,看这个做工不错,但不知道用什么的芯片,分辨率怎样,夜间效果如何,后摄像头一般不怎么用 ...

前后一起录制的,顶替联咏96650的,夜晚效果还得看。我也是转好后第一天上路。

网友A:
必须前后一起用改装量就大了,我今天看了那个乌鸡国王的网页,来自无锡的网友就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前后一起用改装量就大了,我今天看了那个乌鸡国王的网页,来自无锡的网友就是你吧 ...

可以单独使用前或者后面的摄像头的,我想前后一起录就多折腾一些。

网友:
绝对大工程~话说楼主动手能力也真不一般呐

网友:
另一家125的,加邮费137 便宜1块钱

网友: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了

网友:
这工程比我折腾的大多了,我的前后摄像头都没改,都把原来的外壳留的。后摄像头贴在后挡风玻璃了。

网友:
不是说一代不稳定么,怎么不买二代

网友:
用这个流媒体后视镜会不会不习惯,看着头晕,毕竟视角不同,晚上后面大灯一照会一片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