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 PS2251-07 完美量产教程

楼主(2019-11-02):
群联:PS2251-07   规范USB3.0

群联专用 Getinfo 确认

按照顺序来,设定好即可:
就个人而言,Do ISP 必须打勾,打勾之后量产了3个优盘,全部成功!!!

按照图中所示设置即可:

这里跟USB2.0的优盘不一样,这里不能Chip检测的VID和PID,只能用默认,否则不认盘!
记得去掉Auto前面的勾勾

完美量产:

量产工具下载地址: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Phison/2016/8981.html

网友A:
嗯?能量产麦克赛尔的正片乐酷32G?坛子里有些小伙伴量产失败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能量产麦克赛尔的正片乐酷32G?坛子里有些小伙伴量产失败肯定有的

可以,但不能刷固件

网友:
你拿来做实验的盘是2307+6DDJ么? 量产后的CG看看

楼主:
个人这边
3模式不用刷固件
21模式必须刷固件

网友B:
这个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收藏了

加油,祝你成功!

网友:
海力士应该不行

楼主:
哪有卖SLC的,感觉现在的U盘速度不尽如人意啊

楼主:
TLC会让你感觉回到了童年

楼主:
部分朋友反映不识盘的问题,前面说了,
需更改VID和PID
VID=13FE
PID=5527
插入U盘,点击界面【Update】更新即可

网友C:
大佬有没有固件下载,和那个ios文件,这两个在那里下载

楼主:
☑Auto ISP

勾选Auto ISP,工具可以全自动为你选择正确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没有固件下载,和那个ios文件,这两个在那里下载

优秀ISO下载:
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83

楼主:
有部分朋友遇到飘红1042报错,可尝试刷入新固件即可完美解决

楼主:
经测试,部分固件可以提高U盘【写】速度,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鉴于U盘芯片的不同,效果各异,个人这边【读】提升效果一般般

楼主:
上图,代码,补

网友:
没法啊  不行哦 我也是海力士

网友:
我记得群联的固件是不能乱刷的,很容易变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