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教海力士sf2281的开卡

楼主(2019-11-02):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Sun, 11/03/2019 @ 02:58:08
                  End Time: Sun, 11/03/2019 @ 02:59:48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0:0:0
                  argv[3]: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argv[5]: 20191102A789
                  argv[6]: 789A654123
                  argv[7]: LOG=/root/ssd/txt/20191102A789_123456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 File: /root/ssd/txt/20191102A789_123456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Hostname: 123456
           Host IP Address: 0.1.226.64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un 11/03/2019 02:58:08]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0:0:0
                      argv[3]: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argv[5]: 20191102A789
                      argv[6]: 789A654123
                      argv[7]: LOG=/root/ssd/txt/20191102A789_123456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Sun 11/03/2019 02:58:08]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0:0:0'
[Sun 11/03/2019 02:58:13]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0:0:0'
[Sun 11/03/2019 02:58:1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un 11/03/2019 02:58:1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un 11/03/2019 02:58:2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Sun 11/03/2019 02:58:2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20191102A789
         World Wide Name = 789A654123
  ~~~~~~~~~~~~~~~~~~~~~~~~~~~~~~~~~~~~~~~~~~~~~~~~~~~~~~~~~~~~~~~~~~~~~~~~~~~~~~~~~~~~~~~~~~~~~~~~~~~~~~~~~~~~~~~~~~

[Sun 11/03/2019 02:58:2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un 11/03/2019 02:58:24]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Sun 11/03/2019 02:58:24]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Sun 11/03/2019 02:58:24] - file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un 11/03/2019 02:58:24]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Sun 11/03/2019 02:58:24]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un 11/03/2019 02:58:24]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Sun 11/03/2019 02:58:24]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998)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Sun 11/03/2019 02:58:24]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un 11/03/2019 02:58:24]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998
[Sun 11/03/2019 02:58:24]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998
[Sun 11/03/2019 02:58:24]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998_fw_cl_mlc_Hynix_32Gb_H27QEG8YEBJR_2Q_2C_2D_PP_R00853_s512.vic
[Sun 11/03/2019 02:58:24]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998
[Sun 11/03/2019 02:58:24]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998
[Sun 11/03/2019 02:58:24]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998_mf_mlc_Hynix_32Gb_H27QEG8YEBJR_2Q_2C_2D_PP_R00853_s512.vic
[Sun 11/03/2019 02:58:24]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un 11/03/2019 02:58:24]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un 11/03/2019 02:58:24]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un 11/03/2019 02:58:2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un 11/03/2019 02:58:29]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un 11/03/2019 02:58:29]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un 11/03/2019 02:58:31]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un 11/03/2019 02:58:32]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un 11/03/2019 02:59:48]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DoFlashTest() on the drive... (0x11000001:SF_SG_DEVICE_CHECK_CONDITION_ERROR)

~~~~~~~~~~~~~~~~~~~~~~~~~~~~~~~~~~~~~~~~~~~~~~~~~~~~~~~~~~~~~~~~~~~~~~~~~~~~~~~~~~~~~~~~~~~~~~~~~~~
Extended Error data:
~~~~~~~~~~~~~~~~~~~~~~~~~~~~~~~~~~~~~~~~~~~~~~~~~~~~~~~~~~~~~~~~~
          ATA COMMAND : 0x00B0  (176)
          ATA FEATURE : 0x00D6  (214)
         Device Status: 0x0001  (1)
         Driver Status: 0x0000  (0)
           Host Status: 0x0008  (8)
~~~~~~~~~~~~~~
Sense Data:
~~~~~~~~~~~~~~
  0 -         No Sense: 114 (0x72)    OK
  1 -  Recovered Error:  11 (0x0B)    FAIL
  2 -        Not Ready:   0 (0x00)    OK
  3 -     Medium Error:   0 (0x00)    OK
  4 -   Hardware Error:   0 (0x00)    OK
  5 -  Illegal Request:   0 (0x00)    OK
  6 -   Unit Attention:   0 (0x00)    OK
  7 -     Data Protect:  14 (0x0E)    OK
  8 -      Blank Check:   9 (0x09)    OK
  9 -  Vendor Specific:  12 (0x0C)    OK
10 -     Copy Aborted:   0 (0x00)    OK
11 -  Aborted Command:   0 (0x00)    OK
12 - Equal Comparison:   0 (0x00)    NA
13 -  Volume Overflow:   1 (0x01)    NA
14 -       Miscompare:   0 (0x00)    OK
15 -         Reserved:   0 (0x00)    NA
~~~~~~~~~~~~~~~~~~~~~~~~~~~~~~~~~~~~~~~~~~~~~~~~~~~~~~~~~~~~~~~~~
System Trace:
~~~~~~~~~~~~~~~~

[  598.300089] ata6: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  603.145091]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603.145107]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608.345087] ata6: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  638.180073]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638.180091]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643.227093]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643.227102] ata6: reset failed, giving up
[  643.227109] ata6.00: disabled
[  643.227147] ata6: EH complete
[ 1087.874461] sd 5:0:0:0: [sdb] Stopping disk
[ 1087.874523] sd 5:0:0:0: [sdb] START_STOP FAILED
[ 1087.874529] sd 5:0:0:0: [sdb] Result: hostbyte=DID_BAD_TARGET driverbyte=DRIVER_OK
[ 1087.874637]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1088.025145] ata6: EH complete
[ 1092.880421]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1093.031646] ata6.00: ATA-8: SandForce{200026BB}, 20DABBR0, max UDMA/133
[ 1093.031657] ata6.00: 64 sectors, multi 0: LBA48 NCQ (depth 0/32)
[ 1093.034656] ata6.00: configured for UDMA/100
[ 1093.034677] ata6: EH complete
[ 1093.034944] scsi 5:0:0:0: Direct-Access     ATA      SandForce{200026 20DA PQ: 0 ANSI: 5
[ 1093.035409] sd 5: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1 type 0
[ 1093.035902] sd 5:0:0:0: [sdb] 64 512-byte logical blocks: (32.7 kB/32.0 KiB)
[ 1093.035912] sd 5:0:0:0: [sdb] 4096-byte physical blocks
[ 1093.036032] sd 5:0:0:0: [sdb] Write Protect is off
[ 1093.036042] sd 5:0:0:0: [sdb] Mode Sense: 00 3a 00 00
[ 1093.036108] sd 5:0:0:0: [sdb] Write cache: disabled, read cache: enabled, doesn't support DPO or FUA
[ 1093.036495]  sdb: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1093.040838] sd 5:0:0:0: [sdb] Attached SCSI disk
[ 1117.004207] ata6.00: exception Emask 0x0 SAct 0x0 SErr 0x0 action 0x6 frozen
[ 1117.004221] ata6.00: failed command: SMART
[ 1117.004239] ata6.00: cmd b0/d6:01:e0:4f:c2/00:00:00:00:00/00 tag 0 pio 512 out
[ 1117.004243]          res 40/00:01:00:00:00/00:00:00:00:00/e0 Emask 0x4 (timeout)
[ 1117.004251] ata6.00: status: { DRDY }
[ 1122.053096] ata6: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 1127.051093] ata6: device not ready (errno=-16), forcing hardreset
[ 1127.051107]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1132.251087] ata6: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 1137.096092]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1137.096106]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1142.296099] ata6: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 1147.141096]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1147.141112]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1152.341078] ata6: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 1182.176106]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1182.176124] ata6: soft resetting link
[ 1187.223090] ata6: SRST failed (errno=-16)
[ 1187.223102] ata6: reset failed, giving up
[ 1187.223110] ata6.00: disabled
[ 1187.223146] ata6: EH complete
~~~~~~~~~~~~~~~~~~~~~~~~~~~~~~~~~~~~~~~~~~~~~~~~~~~~~~~~~~~~~~~~~~~~~~~~~~~~~~~~~~~~~~~~~~~~~~~~~~~

[Sun 11/03/2019 02:59:4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un 11/03/2019 02:59:48]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Sun, 11/03/2019 @ 02:58:08 </Start_Time>
        <End_Time> Sun, 11/03/2019 @ 02:59:48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0:0:0
                  argv[3]: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ssd/mpt2738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2998.123456.driveconfig
                  argv[5]: 20191102A789
                  argv[6]: 789A654123
                  argv[7]: LOG=/root/ssd/txt/20191102A789_123456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root/ssd/txt/20191102A789_123456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123456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0.1.226.64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Sun 11/03/2019 02:59:4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FAIL ******

我是否遇上了熔丝盘了?

网友A:
那堆e文讲了,闪存测试失败,是否你固件id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堆e文讲了,闪存测试失败,是否你固件id不对

这些id我都试过,都是mfb下载成功,0块测试错。除非这货是虚标那就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id我都试过,都是mfb下载成功,0块测试错。除非这货是虚标那就烦了。

...

拆一个上随便那个U盘主控,看下ID再说

网友A:
有一次看flash的datasheet,提到闪存有一块otp区域,这里厂商可以一次性写入信息,所谓的熔丝盘,估计是厂商固件针对这个otp区域做了写入和验证,一旦检测到寿命终止,就写入otp,即使重刷固件,也能识别出来从而拒绝正常使用。挪到别的板子,或者刷不同厂商同一闪存的固件,有可能绕过验证。
我瞎猜的啊欢迎来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看flash的datasheet,提到闪存有一块otp区域,这里厂商可以一次性写入信息,所谓的熔丝盘,估计是厂 ...

哥们您真会说笑,您已经解释得和fae解释的几乎完全一样了,还这么谦虚说是猜的

楼主:
~~~~~~~~~~~~~
Sense Data:
~~~~~~~~~~~~~~
  0 -         No Sense: 114 (0x72)    OK
  1 -  Recovered Error:  11 (0x0B)    FAIL
  2 -        Not Ready:   0 (0x00)    OK
  3 -     Medium Error:   0 (0x00)    OK
  4 -   Hardware Error:   0 (0x00)    OK
  5 -  Illegal Request:   0 (0x00)    OK
  6 -   Unit Attention:   0 (0x00)    OK
  7 -     Data Protect:  14 (0x0E)    OK
  8 -      Blank Check:   9 (0x09)    OK
  9 -  Vendor Specific:  12 (0x0C)    OK
10 -     Copy Aborted:   0 (0x00)    OK
11 -  Aborted Command:   0 (0x00)    OK
12 - Equal Comparison:   0 (0x00)    NA
13 -  Volume Overflow:   1 (0x01)    NA
14 -       Miscompare:   0 (0x00)    OK
15 -         Reserved:   0 (0x00)    NA
这也提示1 -  Recovered Error:  11 (0x0B)    FAIL,都 是不明白是什么会事,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