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拆一把棘轮扳手。

楼主(2019-11-02):
买了一套便宜的棘轮扳手,本来拍的是24齿的,15件套17包邮。之前总有14的但是没买到。。。收到的是72齿的。赚了?

扳手做工还算可以。

正面两个内六角螺丝。

背面一个内六角螺丝。

拆掉背面这个螺丝,就可以把这个拨杆拆下来。

正面两个螺丝拆掉就能打开盖板了。
打开盖板以后,里面是这样的。
两个小弹簧顶着两边的棘爪。

拆下来的棘爪。

上面有左右方向标识,以及配合的棘轮齿数。

棘轮部分,没搞懂中间控制滚珠锁止的部分应该怎么拆。

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也还是能用的。

网友:
很少见到有MM对这类工具感兴趣的,你是唯一的例外

网友:
我也有一套!

网友:
一直想买一套,又觉得没大件东西让它拆。

网友:
我有一个。。倒数图二其中一个东东断了。。只能一边用力。。

网友:
我也看到论坛里面的优惠购的这个,想买,但是怕两个小腿的热处理不行,很容易就废了,所以没有下手

网友:
哪里还有,我也买一套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MM准备用来拆车?

网友A:
这玩意棘轮齿越密就越容易坏,扭力大了就滑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棘轮齿越密就越容易坏,扭力大了就滑牙了!

这样说也是,千元120响卡飞花鼓,不如我的24响旋飞塔轮耐用。好像单向轴承更容易出问题,通常特殊配方润滑纸变干后,然后发热变大磨损变成很普通的双向轴承。

网友:
很容易就滑了,反正不能用大力…

网友:
不是梅花螺丝么

网友:
只能说是工具妹妹

网友:
家用够用了。我有一套世达的用起来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竟然赚到了哈哈,希望用得久远

网友:
板手我有了,但套筒我没有,肿么办?

网友:
没有介绍关键参数,再加上包装上标的“汽修”两个字,还有坛友以为楼主买来干大活的。
十几元的价格,一猜就知道这是个1/4吋(6.35mm)的扳手,俗称“小飞”,一般家用挺合适。修汽车、干大活主要用大飞(1/2吋的),至少也得中飞(3/8吋的)。我有个世达的小飞,配套1/4小套筒基本没啥用,又配了个转换头用于常用1/4吋六角批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套小飞吧,我也有一套,坛子里面撸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