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地车变电动】48v500w控制器

楼主(2019-11-03):
楼主DIY了一辆电动山地车,还有一个贴没上传,传好了再补充直达链接

【山地车变电动】“高端”宽电压车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76
[速度与激情]山地车变形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07

改装帖发布了

拆!

单片机

场效应管(型号IRFB3607)
看着有点像是翻新的

接线

控制器限流30a,力很大,最高速度40km/h

这是快没电的时候记录的。。。

网友A:
电机呢?没看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呢?没看到电机

400w电机,内置离合器,,等我发下个贴子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呢?没看到电机

算了,剧透一下吧

网友:
背面相线焊锡还是少了点,30a也不算小

网友B:
12A的电池你用30A的控制器?似乎这电机也没那么大功率,不怕烧电机电池短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的电池你用30A的控制器?似乎这电机也没那么大功率,不怕烧电机电池短命啊 ...

前轮顶墙时才有30a,平时急加速或者爬坡都没有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剧透一下吧

后轮整个换掉?代价有点大

网友:
山地车用250w够了呀,

网友C:
我觉得最先加入新国标目录,和电机编号钢印定制最重要,顺便楼主的必备升级双肩前叉软尾,冲击负载余量更大些。可惜的是北京那我想改电动的时候,还好被新国标阻止了,省的出现闲置的电机轮组和电池组等套件。楼主的控制器看着不错,要是有无感无刷应急模式更好,万一半路霍尔故障省的骑行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先加入新国标目录,和电机编号钢印定制最重要,顺便楼主的必备升级双肩前叉软尾,冲击负载余量更大 ...

有,这个控制器不接霍尔也能用,但是速度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先加入新国标目录,和电机编号钢印定制最重要,顺便楼主的必备升级双肩前叉软尾,冲击负载余量更大 ...

软尾得换车架,改不起啊
这个xc28前叉我用着还行

网友D:
电池太显眼,弄个背包样的外套罩上吧!另外,速度上限设置有点高,往下调整一下吧,免得骑行时有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太显眼,弄个背包样的外套罩上吧!另外,速度上限设置有点高,往下调整一下吧,免得骑行时有麻烦。:tit ...

40km/h还行吧,刹车改成油压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太显眼,弄个背包样的外套罩上吧!另外,速度上限设置有点高,往下调整一下吧,免得骑行时有麻烦。:tit ...

而且平时车停在学校地下车库,特别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尾得换车架,改不起啊
这个xc28前叉我用着还行

我也觉得是,铝合金软尾主要贵在后胆,我最后因为阿米尼烂车架子金属疲劳发飘,先找个像软尾架子全避震,和一个低配版铁双肩前叉,预算尽量低于1400元,其他零件从旧车换上去,目前的缺点铝合金车架没钢车架稳,最像定制越野摩托带人力脚蹬子铁软尾,放坡到时速50公里不易发飘。

网友E:
平地25km/h时电流多少A。无风。
平地能上30km/h吗?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地25km/h时电流多少A。无风。
平地能上30km/h吗?电流多少?

平地最高速度40+km/h
轮子离地电流0.8a,其余的没有测过

网友:
续航有多少。

网友:
满电续航多少km。
电池组电压多少,容量多少。
整车空车含电池自重多少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