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卖家发来一种不认识的芯片,坛友帮忙看看这是啥东西?【已解决】

楼主(2019-11-03):
经过测试,24楼坛友jsawar的猜测是对的,芯片是6206的5V版本 @jsawar

输入电压6V,芯片输出电压是5V

静态电流只有2uA

6206 SOT89封装的引脚定义

6206 Datasheet的引脚定义

6206的应用电路图

Datasheet里的规格

实测最大电流输出450mA左右,再大一点的话,输出电压掉的很厉害,这时候芯片已经很烫了

在此感谢万能的坛友们答疑解惑,谢谢!

----------以下是前期内容----------

SOT89封装的,丝印JHZY50A

那啥,卖家迷迷糊糊发错了货,发来的这玩意咱也不认识啊

网上搜不到相关的资料,坛友帮忙看看,这倒底是个啥芯片?

EOF

网友:
那么黑乎乎的应该不好吃。楼下解答

网友:
我猜是5V三端稳压。开头一排是厂家代码,50是5.0V。楼上知道我要来还是咋滴

网友:
样子跟1117好像...

网友A:
楼主,卖家多发的吧,我猜。

网友:
我也查不到,但好像有类似的,类似电源控制的芯片

网友B:
到卖家的店里去查图片

网友:
估计是78L05之类的,乱猜的

网友C:
不如我的漂亮,看看卖家发来的两个轮盘,给退回了,我也没有车!

网友D:
那就尝试着猜一下:横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卖家多发的吧,我猜。

是卖家发错了,后来又补发了,卖家自己也说不清这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卖家的店里去查图片

没有啊,卖家自己都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我的漂亮,看看卖家发来的两个轮盘,给退回了,我也没有车!

老哥这个卖家厉害。。。。。这一盘得几千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尝试着猜一下:横流?

大概,也许,可能。。。。。卖家自己都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我的漂亮,看看卖家发来的两个轮盘,给退回了,我也没有车!

发错了?别退,慢慢在某宝上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个卖家厉害。。。。。这一盘得几千个啊

看标签3000 PCS,转盘上还有刻度的。其实我下单只要5个,结果发来5000个

网友:
现在的小ic不查表,只看上面的丝印根本不晓得是什么玩意

网友:
极有可能是SOT89封装的78L05.测试下就能证实这个猜测.

网友:
mcr16是可控硅吗?

网友:
新型MCR100-6 MCR16单向微触发SCR 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