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改可调啸叫好严重啊(解决了)

楼主(2019-11-03):
买了2台,第一个改好,开始调压啸叫很大声,电压上去后啸叫居然不怎么明显,然后怎么调都没事。第二台改完电压调高啸叫严重,c14并104电容没用,70V后有股胶的味道,测温枪测的温度没上升
搞了几天,看论坛解决啸叫教程,全试了,没用,还有一个症状是调电压正常,负载仪测试,调流最大0.78a后电压归0,电流调最大都没用,正常是负载仪功率上去电压变0,调电流到位电压恢复,元件拆了很多下来测正常,494换还是那样,最后是测温枪照到开关管,两个开关管温度不一样,断电,手摸开关管,一个烫手,一个微温,万用表测量没有击穿,包括拆下二极管档去测,两个数值都差不多,死马当活马医医,替换两个2SC3320后正常了,又拿换下来的替换测试,是其中一个2SC3320出问题,万用表电阻档和二极管档测量跟好的数值一样,但就是坏的,还好论坛取经这电源容易炸开关管,提起买了几个,还有个原因,辅助12V电源问题。

网友:
跟你一样,学习学习。

网友A:
本来下单了,后来取消订单了,想想估计有坑,不想折腾了

网友B:
啸叫的话证明环路的传递函数有问题,相位裕量没有满足,结果自激了。
开关电源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不是胡拼乱凑就能轻松搞定的。本来不是为可调设计的,非要改,没做好计算,随便搞搞就是这样可以说毫无意外。见的太多了,淘宝上那些所谓的恒压恒流可调DC-DC几乎没有不啸叫的。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中兴2400吧

网友:
改过2个,低压时有自激,烧了后,现在不玩这类了。在买了8005和5020,现在完全没兴趣,慢慢找个4.3的艾默生就不搞电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啸叫的话证明环路的传递函数有问题,相位裕量没有满足,结果自激了。
开关电源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 ...

那最近炒的火的6006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最近炒的火的6006怎么样

我不能做什么预测,只能说根据现象猜原因。你要是想搞自己试试得了,要不就看看人家的实践结果如何。
反正嘛,这些改动无一不指向电源的反馈环路,那么,环路特性的校调很重要。不好好设计就会自激的。怎么说,如果你很厉害,完全可以自己设计,自己计算,自己试验,这是最好的。

网友:
没什么卵用,我的改好就吃灰了。白白浪费几十块钱。

网友:
我也改好了两台,一台定压64V,准备上6006,也没有挂负载测试;另外一台改的0~50V可调,本来打算用手上的IT8511电子负载测试一下,结果IT8511不太会玩,内部限流3A限压17V,只能把电源调到这个参数,才50W输出,没啥异常,很安静。

网友:
这种改法不推荐,会使开关电源偏离最佳状态。说不定哪天碰的一声。。。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中兴2400吧

那个中兴开机风扇噪音和空载功耗太大受不了,最大特点就是功率贼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啸叫的话证明环路的传递函数有问题,相位裕量没有满足,结果自激了。
开关电源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 ...

同意你的观点,这种改的电源可靠性不高,纹波也大,保护机制也不好

网友:
请问辅助电源12V是什么问题会引起主电源啸叫?楼主甩了个包袱在这里哦

网友:
开关电源的最佳工作状态在占空比50%左右的时候,占空比太高和太低是发生萧叫的主要原因,占空比超过97%,就会炸管,我改造sm8015电路时候深有体会,管子炸了一堆,这时候基本上所有保护电路全部指望不上,等着换管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下单了,后来取消订单了,想想估计有坑,不想折腾了

不下单是对的,三极管作开关发热大的要死,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中兴2400吧

中兴的风扇像战斗鸡一样,晚上怕吵到情人睡觉

网友(2020-09-22):
看来我的还是放家呆着吧

网友(2020-11-06):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