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优越者 R002A读卡器 加焊 SPI FLASH成功

楼主(2019-11-03):
.

根据支持列表买的SPI FLASH
.
涂上BGA焊油

摆放好芯片

吹焊固定

涂上拖焊油,拖焊(确保焊实)
.  .
清理焊油,完成

.

上机刷固件------失败(卧槽,无情)

.

请问大佬们,问题出现在哪

-----------------------------------------------------------------------------
感谢大佬的提醒
补焊了电阻和电容,刷固件成功

网友:
最后的刷机错误来得让人猝不及防

网友:
我还以为你成功了呢,

网友:
是不是缺那两个电阻的原因?

网友:
手头有个NOKIA 的 DD10读卡器,能走USB2.0,可能也是因为缺少FLASH芯片,所以不能支持大容量卡

网友:
的确差电容电阻,好似是10K及675欧电阻,还是2个10K的不记得了

网友:
差两个10K电阻,电容不补也行,补了更好

网友:
加FLASH芯片有啥用?

网友A:
1.你焊接出问题了
2.你买的flash后面的括号不是STD,DUAL后缀的只适合双卡双读的GL3224
3.这FLASH是坏的/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焊接出问题了
2.你买的flash后面的括号不是STD,DUAL后缀的只适合双卡双读的GL3224
3.这FLASH是坏的/假 ...

补上电阻就可以了刷了,没你说的这么复杂,这货我也有,用的也是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电阻就可以了刷了,没你说的这么复杂,这货我也有,用的也是dual

这么做意义何在?

网友C:
就一个读卡器,这样折腾有啥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上电阻就可以了刷了,没你说的这么复杂,这货我也有,用的也是dual

旧论坛有很多例子,至于补电容能不能上DUAL我不清楚
但是补电容和不补电容接STD FLASH都没影响
目前也只有用STD FLASH成功刷的
你既然这么说我觉得应该另外新开个帖子在站内留个案例吧,上个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读卡器,这样折腾有啥用呢?

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论坛有很多例子,至于补电容能不能上DUAL我不清楚
但是补电容和不补电容接STD FLASH都没影响
目前也只 ...

论坛里很多没有补电阻(电阻不是电容),有一部分STD不补电阻也能用(原因不明),dual不补电阻一定不行,我用的是FM25F005,配置文件内有的应该都能用,图片上不了了,因为我用502沾上了,为了证明这个没什么意义的事破拆不值

网友:
有老师就是好,少迷惑,少走弯路

网友D:
同问,加FLASH芯片有什么新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加FLASH芯片有什么新功能吗?

更新固件,没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
到底刷了有什么用处啊,一直没有明白

网友(2019-12-19):
楼主知道种的,怎么加电容和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