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PE不识别阵列卡,不用满世界找带阵列驱动的PE,进入PE后也可以安装驱动

楼主(2019-11-03):
网上800元淘了一台联想D20工作站垃圾准系统,家里的两块W5580本来想在闲鱼上卖了,其实也不值多少钱,正好,废物利用,用这玩意儿软解码4K,8K毫无压力,还静音得很,就是太重了,有50斤,运费花了我100元。

这垃圾用的是intel 5520系列1366针的主板,支持双路1366针W5xxx,X5xxx和L5xxx系列CPU,带marvell 6840阵列卡,这卡我用过,我打游戏用的娱乐电脑,用的就是这个卡,速度比板载的intel的SATAII口要快那么一点点。当然要用这个卡啦。

因为要安装win7,win10双系统,第二个分区的系统不能用ghost,得用光盘安装,本人懒得刻录DVD安装系统了,直接用winpe启动盘里的windows安装器安装系统,但是,一般的PE启动盘不认识SAS卡,刚开始并不知道pe里可以直接安装驱动,然后满世界找带SAS阵列卡的PE,下载了几个,没有一个有用的。偶然看到一个帖子,说为什么不用PE的设备管理器呢?恍然大悟。绕一大圈,又回到圆点,怪不得网上没有多少带SAS阵列的PE版本。

不用多说,上图,很简单的

网友A:
800不包内存cpu硬盘的准系统?

网友:
W系列功耗很大啊,我L系列还好一点,就是桥太耗电,空载都有将近100W了,数核心倒是挺爽的

网友:
投影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不包内存cpu硬盘的准系统?

当然不包括,其实,淘块二手的CPU,硬盘,显卡要不了多少钱
X5687,最强1366四核,主频3.6GHz,睿频3.73G,也就80元左右,比300元的X5690更划算。
500G硬盘,60元左右
R9 580 600元左右
加起来也才1500元左右,这样的洋垃圾,还能再战6年,我的已经战了6年了。

楼主:
放电影当然要用投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包括,其实,淘块二手的CPU,硬盘,显卡要不了多少钱
X5687,最强1366四核,主频3.6GHz,睿频3.73G, ...

我现在组的首先考虑功耗,反而没有像以前追求性能了,现在我的电脑还是十年前的x3 40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组的首先考虑功耗,反而没有像以前追求性能了,现在我的电脑还是十年前的x3 400e ...

确实,各人的需求不同,对性能没有需求的人,让他去配一台高性能PC,根本不科学。

我家里有太阳能发电,对功耗无所谓,只要价格便宜,性能出色就行了。

网友:
现在不玩游戏,家里一台蜗牛搞定了,功耗也就20W,常开不关也没事

网友B:
这玩意性能没啥问题,主要就是功耗、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性能没啥问题,主要就是功耗、噪音~

噪音不大,刀片式服务器噪音才叫大。

网友:
一直用微pe,但微pe加载阵列驱动有问题,加载不上,无奈换了各种软件的大白菜,结果就成功加载驱动了

网友C:
自己下载的驱动,还是pe自带的?

网友:
我的HP Z420 出来和楼主的差不多钱。。。。开机静音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下载的驱动,还是pe自带的?

当然是自己下载驱动了,PE如果自带,不就能驱动了吗?还要手动干什么?

网友(2021-05-10):
我用的是戴尔的工作站,功耗很大,空载两百多瓦,噪音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可以把以前的镜像直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