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电阻箱测试

楼主(2019-11-03):
发个电阻箱的测试,只测了一个档。

楼主:
占楼,以后慢慢补剩下的档位

楼主:
好像没人对这个电阻箱有兴趣啊。
11.11MΩ 0.01%的电阻箱撂这居然没见个水花

网友:
主要是你没晒电阻箱的照片吧

网友:
电阻箱是个好东西,就是太大了!

楼主(2020-01-17):
引用 楼主:
好像没人对这个电阻箱有兴趣啊。
11.11MΩ 0.01%的电阻箱撂这居然没见个水花

呵呵,也是,不过内行应该能看出这不是常见电阻箱的阻值和精度

网友:
确实,没有电阻箱实物图,只有数字,确实没啥感念,也没啥感觉
主要是不具体,太抽象

网友A:
路过,就上几张我手里这个电阻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就上几张我手里这个电阻箱看看吧。

很好啊,常见电阻箱里精度最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啊,常见电阻箱里精度最高的!

嗯对。

0.01级的,用来校正4位半以下的表轻轻松松。

楼主(2020-02-16):
引用 网友A:
嗯对。

0.01级的,用来校正4位半以下的表轻轻松松。

嗯调成xxxx.01再测比较好
或者9999.9(10),999.9(10),99.9(10)……由于统计的原因精度实际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调成xxxx.01再测比较好
或者9999.9(10),999.9(10),99.9(10)……由于统计的原因精度实际更高 ...

万用表采用满度校准肯定是精度最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采用满度校准肯定是精度最高的了。

也不全是万用表满度的问题,电阻箱里面单只电阻满足0.01%的,9只串联精度可以看做0.0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全是万用表满度的问题,电阻箱里面单只电阻满足0.01%的,9只串联精度可以看做0.003% ...

没有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说法!!!

有的,合成不确定度

网友(2021-04-16):
楼主能拍照电阻箱里面的电阻照片就好了。

网友(2024-10-08):
ZX54比ZX76多了一个10 K档位。也是0.01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