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有大神有2246XT加闪迪15139 160G开卡软件吗?

楼主(2019-11-03):
找了好久都没找。主控是2246XT和2246EN加两片15139 160G    想开成320G来用。但是找遍了全网都没能开识别这个芯片的软件。求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话说我第一次见到160g的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第一次见到160g的颗粒啊

就是啊 就这个无法识别 哈哈

网友:
15139 64 128 256 都见过,160倒是个例外。

网友B:
Q11XX工具支持的 去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啊 就这个无法识别 哈哈

那你也起码得上个id图吧,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也起码得上个id图吧,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

上图拉 哈哈。。本人小白不懂 哈哈

网友A(2020-06-10):
引用 楼主:
上图拉 哈哈。。本人小白不懂 哈哈

开出来了吗,我也遇上这个鬼颗粒了,开不出来

网友C:
15139这个型号好像有2个容量颗粒 128G的和160G 我手里有个128G的直接就能开 160G的是企业级的盘拆下来的 好像不能直接开  需要适配固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139这个型号好像有2个容量颗粒 128G的和160G 我手里有个128G的直接就能开 160G的是企业级的盘拆下来的 好 ...

从七彩虹5372上面拆了个160g的,原板大短没法用。只知道15nm的也不知道是mlc还是tlc,不清楚是16g/die 5die/ce还是32g/die总共2ce,2246xt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处

网友:
锁code?那就不要想了,先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1XX工具支持的 去找吧

Q1102一直卡在pretest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2020-07-10):
引用 网友A:
开出来了吗,我也遇上这个鬼颗粒了,开不出来

是咸鱼掏的吧。我半个月前看到有人在叫卖。一看是闪迪,就没有任何幻想了。果断的下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咸鱼掏的吧。我半个月前看到有人在叫卖。一看是闪迪,就没有任何幻想了。果断的下一位。 ...

七彩虹里的,板子坏了,没有合适的板子能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5139这个型号好像有2个容量颗粒 128G的和160G 我手里有个128G的直接就能开 160G的是企业级的盘拆下来的 好 ...

老哥你用的那个版本开的,我也有个128的,开不了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用的那个版本开的,我也有个128的,开不了

Q1102A_DBQ0412_FWQ0927A这个版本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1-02-17):
这到底TLC还是MLC

网友:
楼主开好了吗,同样有个七彩虹固态闪迪160g

网友(2022-12-01):
256的有工具吗

网友:
这个是7DDL 2CE/10DIE的颗粒,用46XT还不如上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