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显示器又要换了

楼主(2019-11-03):
显示器又要换了 (9).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10).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7).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6).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1).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2).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3).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4).jpg 显示器又要换了 (5).jpg

网友A:
为什么要换?现在市场上便宜的所谓ips也就看图片视频效果稍微好点,看网页文字简直要瞎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现在市场上便宜的所谓ips也就看图片视频效果稍微好点,看网页文字简直要瞎眼 ...

大师具体讲讲发生了什么事情?

网友:
十一年了,有点长了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08年买的,用了11年了,换了电源板的电容,底座断掉了,显示效果至今还好

网友:
就外观几张图法拆机区?这是要说明什么?这个白送给坛友?

网友:
22寸的,但不知道是LCD还是LED的,我用的是三星24寸带电视和AV输入的,一直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一些锅仔片开关故障,如果背光板和液晶面板故障,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这么厚,一定是lcd的,用灯管的时间长了亮度降低偏色,该换了

网友:
用到差不多的时间,也好换了。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了
该换新的了

网友:
京东买了个21.5寸1080P的VA面板显示器,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