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修好一个4位数码管模块

楼主(2019-11-03):
这个4位数码管模块是的坏的,买来就坏了,懒得换了,一直扔着
主要问题是vcc与gnd短路。

这次修理一下,把vcc与gnd都接口钻掉,还是短路

以为双面板,一面正极,一面负极呢,其实还不是这样子

最后发现是芯片正负极见电容焊盘可能是焊接时短路了
都拆掉了,直接焊上正负极

芯片是TM1637的

接个arduino小板子,写入程序,属于这个芯片的例程。是一个时钟例程

哈哈,还是用这玩意做时钟方便

nano小板子

这是我做的充电宝小电流不间断模块

12:03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牛掰了,啥都会呀

网友:
不要用白纸,用防静电塑料袋,效果更好

网友A:
这是我做的充电宝小电流不间断模块

麻烦讲讲原理---------
弄一个脉冲负载,方法挺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的充电宝小电流不间断模块

麻烦讲讲原理

原理就是间歇的让充电宝放较大电流的一下电,当然对有些充电宝似乎无效,没细致研究,小米的就不行

网友B:
实然发现机器人也会评分,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然发现机器人也会评分,奇了

真的挺厉害,机器人还能打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挺厉害,机器人还能打赏。

钟义亭,就是这个用户名,你看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钟义亭,就是这个用户名,你看一下以前的帖子

一乐论坛也有他,说的话让人看不懂,但是有跟主题沾点边,老数码论坛有他,新数码论坛还有他,还经常见他回帖,但是从不和别人在帖子里交流,神了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钟义亭,就是这个用户名,你看一下以前的帖子

我也老早就发现它了,但一直存在的原因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