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戴森Dyson DC59无线吸尘器电池,不幸挂彩

楼主(2019-11-03):
著名的英国戴森Dyson是吸尘器中的战斗机,性能质量非常牛,价格也非常高,相当于吸尘器行业里的劳斯莱斯。但是它的电池很臭名昭著,电芯老化等原因就非常容易锁死保护板,锁死了就没法解锁只能换新的,无法换电芯来维修。这里拆一个的戴森无线吸尘器的电池:

除了接口,上面还有个微动开关:

而且还有圆筒插座:

标签:

这电池外壳设计也比较特殊,不是螺丝固定也不是焊接或者胶粘,而是用卡扣,撬开卡口就能拆开:

这是那个微动开关里面的开关:

这就是那个圆筒插座里面:

电池触片:

电池组抽出:

保护板拆下:

上面有三防漆:

电芯的支架也比较特殊,是一体的电芯插在里面:

拆电芯的时候被锋利的镍片划挂彩了:

拆出的电芯:

型号,还有二维码呢

电芯商标是骚妮SONY,真舍得用料。不过戴森卖那么贵用骚妮也是应该的:

网友A:
这牌子做吸尘器确实做的非常好。太贵了。。。。这玩意还会锁电池第一次见

网友:
挂花了,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做吸尘器确实做的非常好。太贵了。。。。这玩意还会锁电池第一次见 ...

咋不明白呢,电池就好比是吉利的刀片 是真正的耗材和售后主要的利润来源 是快速消费品。充电器是耐用消费品 过保就死。

网友:
戴森电池锁定有没有解?

网友B:
动力电芯,电流强劲,镍片很厚实的。保护板锁了好像没法软解,我抄过它的板子,单片机加密的,倒是可以绕过单片机,直接用微动强制输出,但是不安全,失去了检测,充放电都没法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做吸尘器确实做的非常好。太贵了。。。。这玩意还会锁电池第一次见 ...

那个吸尘器的价格,可以买一辆弯梁摩托。锁电池为了防止被撬开换电芯,以前笔记本也有不少原厂保护板锁电芯,但是加保险丝绕过mos,有些笔记本能用,但不能充电,得做个平衡口,用其它的平衡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吸尘器的价格,可以买一辆弯梁摩托。锁电池为了防止被撬开换电芯,以前笔记本也有不少原厂保护板锁电 ...

记得笔记本电池可以用不断电换电芯的方法

网友:
戴森的太贵,用好电芯是应该的

网友:
戴森性能是强 但是质量配不上价格。我的也锁死换了兼容电池。

网友:
把电池山寨了,做成电动工具式带座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芯,电流强劲,镍片很厚实的。保护板锁了好像没法软解,我抄过它的板子,单片机加密的,倒是可以绕过 ...

充放电部分自己抄成熟的电路应该就可以了吧,这个又不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东西?

网友:
看着都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放电部分自己抄成熟的电路应该就可以了吧,这个又不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东西? ...

哈哈,感兴趣研究破解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笔记本电池可以用不断电换电芯的方法

这个应该也可以

楼主:
这个据说不行,说是单片机侦测到一节电芯电压突然升高的话(新电芯并联上去)也会锁死电池。。。。。。

网友:
这电池太贵,自己组电池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据说不行,说是单片机侦测到一节电芯电压突然升高的话(新电芯并联上去)也会锁死电池。。。。。。 ...

保护板和调速板用一个通用的 直接去除所有原来的控制电路

网友:
败家娘们儿就买了个这玩意儿,还好看到这个贴子,要不以后还不知道故障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