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车用机械式温度计湿度计拆解

楼主(2019-11-03):
车用机械式温度计湿度计拆解
湿度计:做工一般,精度差,湿度变化反应慢,没有电子式的精度高反应快。
温度计:做工一般,精度尚可,温度反应速度尚可,没有电子式的精度高反应快。
买回的这两个玩意,误差有些大,自己调校了一个星期,温度误差调校到了相差一度,就没法调了,游丝有弹性,不太好调,拧过头了超过游丝钢条的屈服强度指示误差会不是高就是低太多,总之不太好调。湿度计就是个摆设了,无论怎么调不是高就是低太多,现在误差在±5%左右。
之前买过电子式的温度计,但是电子式的不适合放车里,主要是量程不够,市面上卖的普遍量程最高温度50度,超过量程后会死机,温度再高些液晶显示屏都会直接变黑。

安装方式多样,可以粘在中控台上,也可以夹在出风口上,也可以贴在仪表板上。黑色后托盖里可以放入所谓“海洋味”的香片,散发香味,类似于车载香水。

这个是湿度计的游丝,游丝内圈上涂有一层灰色的化学涂层,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吸收水分后会膨胀带动游丝伸展,游丝末端的指针会指示湿度增高。空气中水分减少后化学涂层会收缩,最后表现为指针指示湿度降低。

这个是温度计的游丝,是个单金属的钢条,温度升高钢条会伸展,温度降低钢条收缩,钢条末端指针指示相应温度。

最后在看看所谓的夜光效果,用强光手电照射后,指针上的夜光能维持约8-10秒钟左右,表盘上的夜光数字仅能维持约1-2秒钟,还没来得及拍照就几乎没发光了,只能拍下逐渐快速暗淡下去的指针上的夜光

网友A:
买个小米的就可以了精度高耗电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米的就可以了精度高耗电低。

量程不够,温度高了液晶会黑屏

网友:
用工业嵌入式液晶数显温度计,2秒刷新款式,焊接一节五号碱性电池后,可实现好几年用到报废。楼主的温湿度计,我以前在百安居乐华梅兰买过两三个家用款,想看看是不是毛发湿度计,拆开后才知道湿度计都是多层金属片,有一层可亲润纯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