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索尼PlayStation PS4游戏机无线手柄(SONY CUH-ZCT1U)

楼主(2019-11-03):
拆一个索尼原装PlayStation PS4无线游戏手柄,原因是电池不行了要换电池。

正面:

背面:

标签:

充电口:

顶面:

其他接口:

这东西很好拆,底面有4个螺丝,拆掉即可。拆开两半:

底面东西不多,有一块小电路板,主要功能是Micro USB插座和LED灯:

大部分东西都在顶面那一半,电池很醒目:

电池拆下来看看,1000mAh的锂电,就是这个要换:

除去电池和电池支架后:

双震动电机的偏心轮不一样大,左边的比右边大很多。这是右边小的:

这是左边大的,比左边的直径大而且多很多片:

电机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有刷电机:

手柄电路板整体:

电路板芯片特写,左上那个应该是主控芯片,下面那个应该是无线通讯芯片。右上还有个芯片空位不知干嘛的:

拆掉电路板以后,手柄只剩导电橡胶:

电路板按钮:

左右方向控制是两个垂直的电位器,拔下手柄就能看到:

拔下手柄头:

看看垂直双联电位器,结构还是有点复杂的:

上壳上的导电橡胶触点:

上壳里还有个小模块,是触摸板,可以拆下:

触摸板的塑料框架下面还有个小电路板:

小电路板的特写,只有一个芯片,应该是触摸板专用控制芯片的:

end

网友:
机械的牢靠啊

网友A:
小电路板不是无线通讯,是触摸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是正品。我的PS3好久没开了。

网友:
做工确实是不错

网友B:
小电路板不是触摸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很高级,有跳蛋功能,特别适合MM用。。。。。。

网友C:
好久没玩过PS了。。。说多了都是泪。。。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玩过PS了。。。说多了都是泪。。。哎。。。

不可能,女生没有不ps照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路板不是触摸吗??

对,拆到里面就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路板不是无线通讯,是触摸

对,拆到里面就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玩过PS了。。。说多了都是泪。。。哎。。。

我爸那也是,一代好几十张绿色版光盘,金手指到TAS电脑脚本跑通关,如果没有随机程序就像看电影一样,有随机程序还是得手动更难通关。二代十几张,找商店改二代游戏机。到了三代蓝光没敢再入,我爸有时候玩简单的页游凑合,但还是喜欢Cheat Engine修改页游单机无敌版,网游不行会风。

网友:
此刻我那个PS3正在显示器上支架吃灰

网友:
质量做的真是好。

网友:
做工很精细。

网友:
我也有个PS4 Slim ,手柄也一样!

网友:
看按键导电 不是之前ps主机手柄的类比按键了?  好几没关注ps4了

网友(2020-06-22):
很久没看到那么精细的做工了!!

网友:
索尼做工无可挑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