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买的英特尔i5-9600kf。

楼主(2019-11-03):
买的英特尔59600kf到货了,拆箱验货。z270主板刚刷了BIOS,把我的6600k出了,看看换上9600性能提升怎么样刷BIOS还比较轻松,屏蔽短接还是比较考研眼力劲的,现在的CPU阵脚触电真是太小了。

网友:
估计提升不了什么

网友:
提升有限,核心差异。

网友A:
6600应该是4C4T,9600KF是6C6T,频率懒的去查了,估计多核性能提升50%,单核性能提升有限。如果是玩游戏的话这个升级意义不大。
视频编辑等多线程使用情况的话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是不如更便宜的锐龙3600的6C12T或者3700X的8C16T

网友:
在等等十代入门级的I5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00应该是4C4T,9600KF是6C6T,频率懒的去查了,估计多核性能提升50%,单核性能提升有限。如果是玩游戏的 ...

换平台还得换主板,太麻烦了。

网友:
9600kf 默认6核4。3g
小超4。5-4。6g 舒服用
就别折腾5g了 电压和寿命伤

性能提升是明显的
多了2个核心 缓存多了3m吧
单核心频率 4。7g吧

1300 的样子
我给亲戚用了9100f
4核4g就够用了

网友B:
本人洋垃圾双路W5580,主频3.2,价格25元,整套系统900(准系统)+50(cpu)+225(9条4G内存)+200(240G固态)+400(r9-290显卡)=1775元就是耗电太厉害了,其他真不错。机箱是品牌机机箱,整个系统重50多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洋垃圾双路W5580,主频3.2,价格25元,整套系统900(准系统)+50(cpu)+225(9条4G内存)+200(240G固 ...

我的机器2600+B450M-HDV+8G*2+570 4G=1890比你的强很多了,如果换成3600是2290功能更强大,但性价比就低了。

楼主:
换平台还是太麻烦,价格也高。主板便宜的看不上,看上的真不便宜,好一点的370也1000多。旧主板还卖不上价。也是偶然间看i5 6500还值800多。6600k怎么也比6500强吧。其实6600k小超到4.4性能还是很给力的。但经受不住9代的诱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平台还得换主板,太麻烦了。

老平台出掉啊,这主板再留着也没什么用了,虽然新的时候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2600+B450M-HDV+8G*2+570 4G=1890比你的强很多了,如果换成3600是2290功能更强大,但性价比就低 ...

我也想这么来一套,现在AMD性价比真是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平台出掉啊,这主板再留着也没什么用了,虽然新的时候不便宜

z270刷BIOS上9600kf,总投入不多,又能检持几年了。换AMD平台投入太多了。不划算,不过还是谢谢AMD,没有3系列锐龙,英特尔的价格也下不来。

网友:
你说的没错,但你可知道3600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z270刷BIOS上9600kf,总投入不多,又能检持几年了。换AMD平台投入太多了。不划算,不过还是谢谢AMD,没有 ...

9600KF大概1300左右的价格,AMD的3600板U套装大概也就1600,减去卖掉老主板的钱其实差的并不多,大概也就100多块钱。单核性能基本持平,多核性能多30-40%
不过IU比较保值,AMD现在更新快不保值。我17年买的奔腾G4560居然还涨价了,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找不到2600的分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2600+B450M-HDV+8G*2+570 4G=1890比你的强很多了,如果换成3600是2290功能更强大,但性价比就低 ...

强多了?能强多少?
双路X5687,达到2700X 69%的性能, 价格只有80元一片,除了功耗,2600能强到哪里?强一点,是肯定的,强多了是你想多了。
当然,周边外设的确实弱很多,没有nvMe,没有PCIE3.0,没有USB3.0,没有DDR4,但内存便宜啊,16G ecc reg 服务器内存,120元一条,10条才1200元,现在的PC机性能过剩,唯独内存不过剩。内存大了,可以当硬盘用,减少SSD的磨损,延长SSD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多了?能强多少?
双路X5687,达到2700X 69%的性能, 价格只有80元一片,除了功耗,2600能强到哪里?强 ...

你没看明白,价格差不多的前提下节能,性能功能都不错。比起你的老机器还是有一拼的,一块二手或拆机3710或3700可以使用很久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