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样接线行不行

楼主(2019-11-03):
电热水壶坏了,水接的太满导致水开后溢出久而久之里面的接线端子锈死了。  我拆下来后手里没有接线端子,焊锡也焊不上不锈钢人家那是直接把电阻盘接头和端子电焊上的。我直接缠绕上线绑上电布行不行。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玩,接触不好会大发热,然后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玩,接触不好会大发热,然后烧起来

是哦  所以我想问问呢  这水壶1800w的。买点不锈钢助焊剂焊接上可以吧

网友:
正常水壶接线端子应该是铜的,不会生锈。锈成这样拿到外面模具补焊的地方焊一下

网友:
搞一个两头螺丝的接线柱,用螺丝压紧。

网友:
钎焊肯定是不行,点焊吧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个接线端子,把里面的铜接线柱拿出来用,把断的两根线用螺丝拧紧

网友B:
你要买这种,链接我可以给你,你也可以查”奶嘴压线冒“,一定要压紧不要松掉才可以(网站只供参考)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99100913060

网友:
找个墙上插座拆开有接线端子就好

网友:
用这种接线端子应该可以

网友C:
之前有个 舜龙的1800瓦,被家人用得发热盘接线柱上的金属插销都化掉了,虽然有压线钳,还是换了套 美的 壶温控器到发热盘之间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 舜龙的1800瓦,被家人用得,发热盘接线插口的金属都汽化掉了,虽然有压线钳,还是换了套 美的壶的 ...

我这就是美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这种,链接我可以给你,你也可以查”奶嘴压线冒“,一定要压紧不要松掉才可以(网站只供参考)

ht ...

呢这是什么连接150的 接线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呢这是什么连接150的 接线端子

有很多规格的,看你选哪一种而已!

网友D:
找一个坏插座里的这个东西加固就行了

网友:
弄点铜线,1.5或者2.5平方的硬铜线,用钳子往紧了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这种,链接我可以给你,你也可以查”奶嘴压线冒“,一定要压紧不要松掉才可以(网站只供参考)

ht ...

一两百摄氏度的温度你用奶嘴帽,这是作死,老老实实打磨下,用洁厕净加4.8的插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坏插座里的这个东西加固就行了

恩 我找找去

网友:
这样缠上去不好吧!?最差也该找点粗点的铜丝,把线和加热盘捆扎一下,我捆扎过两个壶,用着还挺好。但是感觉坛友们用接线柱上螺丝的方法更靠谱点。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用U形接线头,一头压紧在电热管头上,一头压紧接线,然后整个接头涂满704胶,现在已经三四年了,还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