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76年的电子元件

楼主(2019-11-03):
中午我发快递,回来顺便去废品站里看看,看到有块板子上面有几个线绕电阻和两个电位器,就拆了回来

一个76年一个77年的,都比我大

触点镀银的,而且是线绕电位器

网友A:
线绕电阻,线绕电位器
我不见大哥好多年嘿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绕电阻,线绕电位器
我不见大哥好多年嘿嘿嘿

为什么同样的结构,一个叫电阻,一个叫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同样的结构,一个叫电阻,一个叫电位器?

电阻:一般是两脚的,阻值是固定的;

电位器,一般是三脚的,阻值能在标称值与0之间连续可调.

网友:
岁月痕迹,从什么机器设备拆下来的

网友:
老东西样子差点,可质量好。

网友:
家里有类似的电位器。 想想1970年就发射东方红卫星了,那时候的元件,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绕电阻,线绕电位器
我不见大哥好多年嘿嘿嘿

现在不少二保焊机调电压电流的还是这货,皮实耐用

网友:
桥底见过,还密封胶了。一拆就坏,估计内部类似。一问,5元一个。吓得赶紧走开,心里价位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