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 对管小功放 电阻烧了 想更换 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9-11-03):
小功放一台 这个俩电阻阻值多大的 想买了更换 对管旁有类似大小的 看着100欧的  瓦数是0.5w还是1w呢?

网友A:
不需要问,一看就是山上的,修来也没用,还是玩数字功放吧!

网友B:
看位置排列,貌似是从功放正负电上分压下来接稳压管的电阻吧,用来给运放板供电的。你看一下要是接在玻璃稳压管上,那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问,一看就是山上的,修来也没用,还是玩数字功放吧!

这好像是一台定压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一台定压功放

没适合的喇叭基本没用!

网友C:
还有坏件,无短路,无坏件,电阻不会烧成那样。

网友D:
测一下阻值,真没烧断,有管子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排列,貌似是从功放正负电上分压下来接稳压管的电阻吧,用来给运放板供电的。你看一下要是接在玻璃稳 ...

没错,分压给前级的。大概估算一下前级电压电流,再估算这电阻

网友F:
不行就上两个稳压块,一个7812.一个7912.一到二元就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问,一看就是山上的,修来也没用,还是玩数字功放吧!

研究着玩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排列,貌似是从功放正负电上分压下来接稳压管的电阻吧,用来给运放板供电的。你看一下要是接在玻璃稳 ...

好的 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坏件,无短路,无坏件,电阻不会烧成那样。

有坏件 有个310的整流桥堆烧了 我已经换了  现在能用 就是音质很怪 杂音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错,分压给前级的。大概估算一下前级电压电流,再估算这电阻

感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阻值,真没烧断,有管子短路了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就上两个稳压块,一个7812.一个7912.一到二元就搞定啦。

水平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坏件 有个310的整流桥堆烧了 我已经换了  现在能用 就是音质很怪 杂音特别大 ...

有杂音,查下周围的电容器,有没有烧坏的。

网友:
单声道的广播用定压功放吧

网友:
电路板元件下边有白色丝印标注了阻值你把电阻拆了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