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SSD灵魂评测:1 GB没有6毛钱 垃圾佬也能有春天

楼主(2019-11-03):
对于普通游戏玩家来说,机械硬盘大概已经彻底退出时代。

主流品牌无论是 Nvme 固态硬盘还是 SATA 固态硬盘如今都差不多1元/G,玩家在固态硬盘选择已开始有所侧重。
随着个人存储容量指数增长,固态硬盘仓库随之而来,对于动辄数TB的存储,对于SSD的抉择上,性价比在就占据上风。
那么低价又好用的SSD有没有产品质量信得过的呢?
创作目录:
1、产品参数详解
2、与市场其他品牌对比
3、产品性能评测
4、产品外观展示
5、总结
创作正文:
1、产品参数详解
作者曾经是媒体的数码编辑,对于市场上绝大部分SSD都做过横评,对于硬盘品牌、评测数据没有太多执念,认为产品便宜好用,可靠性高就好!朋友近日淘到一块 THU 固态硬盘,480 GB 才 300 来块,问我咋样,我说我帮你看看!
THU品牌小飞侠系列固态硬盘是由来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团队推出的存储产品,中国区总代理为存储先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目前,THU品牌存储产品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忠实用户。
而国内的存储先锋是一家国内领先的数据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服务商,从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系统集成、数据中心到智慧城市建设服务等,所以产品售后是有保证的,质保3年!
固态硬盘最重要是主控与闪存颗粒,那么THU小飞侠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主控是啥?
我们拆开硬盘可以看到,THU小飞侠固态硬盘主要组件是一个简单的配置,由一个主控和两个NAND闪存组成,撕掉上面的二维码贴纸,然后辨认出如下:
主控:群联PS3111-S11T
闪存:2个Micron 3D TLC“ IA7BG63AVA”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使用的是群联PS3111-S11T,该主控为156ball BGA 封装技术的SSD (microSSD) 控制芯片,约16x20mm BGA type并兼具高耐震度,兼容SATA3.0(6Gbps)。THU小飞侠固态硬盘它没有DRAM缓存,因为Phison PS3111-S11T 本身具有32MB DDR3L缓存。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使用的NAND闪存颗粒是两个Micron 3D TLC“ IA7BG63AVA”,美光作为一个闪存大厂,它的产品可靠性一直都是值得称赞。
整体而言,它是一个使用各大厂的零件进行组合而成的一块SSD,为寻求最佳性价比与可靠性而来。
2、与市场其他品牌对比
目前。市场上的几款常见SATA固态硬盘所使用的一些配置如下:
目前主控品牌中,Silicon Motion(慧荣)三星表现一直非常好,产品的价格也是最高的。而Phison(群联)与Marvell则是打的平民化品牌,走的中低端路线,虽比之三星与Silicon Motion有所不如,但是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而在NAND闪存颗粒方面,大家都有自家的原厂颗粒,没有原厂的也是使用大厂的,所以可靠性都很高,值得信赖!
3、产品性能评测
接下来我们来用软件跑一下,来看一下它的实际表现。
先来看看THU小飞侠固态硬盘的一些参数,我们使用CrystalDiskinfo查看一下。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采用的是SATA3传输模式,支持S.M.A.R.T.,NCQ,TRIM等功能。
CrystalDiskMark测试
通过CrystalDiskMark测试THU小飞侠固态硬盘默认随机模式以及全零可压缩状态模式下的数据,在默认随机模式下得到读取速度为554 MB/s、写入速度为551 MB/s 。在全零模式下得到读取速度为546 MB/s,写入速度为507 MB/s。其中随机4K读写能力在随机模式下只有28 MB/s与67 MB/s,在全零可压缩状态模式下为79 MB/s与70 MB/s。由此可知,群联PS3111-S11T具备数据压缩功能,可在特定条件下提高读取效能。
AS SSD Benchmark测试
在AS SSD Benchmark中,THU小飞侠固态硬盘顺序读写分别为507 MB/s与463 MB/s。其中随机4K读写为31 MB/s与62 MB/s,总得分为1016,这个表现十分令人满意。
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ATTO Disk Benchmark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磁盘传输速率检测软件,使用了不同大小的数据测试包,数据包按0.5KB,1.0KB,2.0KB直到到8MB分别进行读写测试,测试完成后数据用柱状图的形式表达出来。能够很好的说明文件大小比例不同时对磁盘读取、写入速度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当数据大小达到32KB左右的时候,THU小飞侠固态硬盘读写速度已经差不多接近500MB/s了。
SLC Cache测试:
接下来我们使用HD Tune Pro测试THU小飞侠固态硬盘SLC Cache极限,数据模式选取随机,将长度定为200GB,猜测其使用了SLC Cache模拟技术,缓存容量为150GB。当数据大小超过150GB后才会开始掉速,这个表现令人十分满意。
PCMark8 综合性能模拟测试
通过PCMark8可以测试THU小飞侠固态硬盘的综合性能,在测试中,会使用THU小飞侠固态硬盘依次打开并运行以下应用软件:World of Warcraft,Battlefield 3,Adobe Photoshop light,Adobe Photoshop heavy,Adobe InDesign,Adobe After Effects,Adobe Ilustrator,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owerPoint,在使用过程的速度以及打开时间进行统计,并以分数形式表示结果。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在PCMark8得到4782分,这个分数在SSD中也是属于较高水准,值得称赞。
4、产品外观展示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的包装与品牌包装略有不同,其他的SSD要不使用正方形的盒子,要不使用偏正方形的盒子,而THU小飞侠固态硬盘使用了一个长条形的盒子。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整体机身是使用黑色金属磨砂材质,在正面标注了一个THU的品牌L欧国,它的手感很好,而且有利于散热。
我们打开盒子,里面附赠了一份产品说明书。
THU小飞侠固态硬盘是使用卡扣形式来进行组装的,所以拆开只需要对着卡扣用塑料翘板撬开即可。里面的PC板是使用螺丝进行固定在金属外壳之上,十分牢固。
总结
整体而言,THU小飞侠固态硬盘是一块出乎我意料的SATA SSD,这个出乎意料并不是它的良好表现令我惊讶,而是拥有良好表现的同时,它的价格竟然可以做到这么低,平均每GB不到6毛钱,对于一般玩家来说,真的是很吸引人了!

网友A:
3111正常水平啊,颗粒上面也只是群联自封的good die。这个外壳一看就是深圳公版,贴纸跟联想那个鬼ssd风格基本一样
主控方面现在是三星和马牌的88ss好,88nv,群联,慧荣都是弱鸡

网友:
写几个G掉速呀

网友:
反正我无脑用三星

网友B:
这是你写的还是转载的?有必要这么尬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写的还是转载的?有必要这么尬吹么。

真实的数据,尬吹有意思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写的还是转载的?有必要这么尬吹么。

这明显是代理商给自己产品发的软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的数据,尬吹有意思哇

这软文发一篇收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111正常水平啊,颗粒上面也只是群联自封的good die。这个外壳一看就是深圳公版,贴纸跟联想那个鬼ssd风格 ...

三星和马牌的能开卡修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的数据,尬吹有意思哇

同问  就这软文也就骗骗小白 稍微懂点的人看个开头就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和马牌的能开卡修复么?

可以修复 但你找不到开卡工具

网友:
目前,THU品牌存储产品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忠实用户。

我从1995年开始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THU这个品牌倒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小厂产品,怕翻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111正常水平啊,颗粒上面也只是群联自封的good die。这个外壳一看就是深圳公版,贴纸跟联想那个鬼ssd风格 ...

问题是不能随意量产啊,特别是三星自家的固态,基本上都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
THU品牌小飞侠系列固态硬盘是由来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团队推出的存储产品
这种交钥匙方案就不要写那么多了好吧,如何推出的?研发了还是咋滴?怕不是派了俩人去洽谈贴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不能随意量产啊,特别是三星自家的固态,基本上都没有量产工具

买个固态想着量产干什么,整天盼着坏?

网友:
看的性价比和稳定性后我呵呵了

网友:
慧荣、群联的SSD主控基本上都不太好,大m和JMF这些主控还好,个人建议去掉那一些开头的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固态想着量产干什么,整天盼着坏?

然而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坏了之后,刚还保修又过了,这时候只能自己修,可以量产还好,不能量产只能拆颗粒,换板子,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