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中崎小票打印机AB-58T

楼主(2019-11-03):
这个中崎的小热敏打印机 故障为不走纸 手拉打印纸可以打印。
可能走纸部分故障了,拆开看看。

中琦AB-58T

开拆

里面很简单 一个机头 一块主板。两者通过排线连接

打印头部分

走纸部分经观察:合盖后 压纸轮和齿轮箱部分结合后工作 驱动打印纸往外走。

拆开打印头旁边的齿轮箱看看

齿轮里夹住了纸屑,用手转动都费力,何况这小电机 下图为清理掉纸屑后的齿轮部件

清理后手动拨一下齿轮 没多大阻力了。装机试一下

正常工作 合盖完工。

谢谢欣赏

网友:
我有一个蓝牙的,没有软件,被我卖了。

网友:
不错,变废为宝

网友:
走纸齿轮老化,换个比较好

网友:
那么光滑整齐的打印纸也能搞出纸屑来!都拆开了,楼主何不给齿轮整点润滑油。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又成功抢救打印机一命。。。。。。

网友:
以前有个比你这个头大的,没啥用。。

网友:
弄一个打印不干胶标签想来挺好。

网友:
结构看着有点复杂呢

网友:
这种应该都是用热敏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