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地摊捡来的casio fx-5800计算器

楼主(2019-11-03):
周末逛地摊,在一堆便宜计算器fx-82ES中间发现了一个fx-5800p,要价5块钱,果断拿下,也没试机。

回来拆开一看,电池漏液,简单清理了一下装电池开机是ok的。

测试各个按键,结果发现左下角数字0,1,2和小数点均不能触发,怀疑进过水。于是开拆,内部电路板很漂亮

继续拆掉电路板,仔细查看对应区域,发现导电胶上有点绿。

酒精清理了pcb和导电橡胶区域,再试机,发现仍然不能触发。于是只好上显微镜,发现断线3处,刮开飞线补好,绿油覆盖。

装上再次试机,所有按键都ok了,顺便用高目砂纸抛光了一下雾一样的屏幕,维修完毕。功能很强大的计算器。

网友:
卡西欧的,做工不错的东西。

网友:
才5块 市价500多

网友:
挺好计算器,5元赚了,好像没有盖了,不然就更完美啦!

网友:
当时一个随身视频播放器的价格,后来被Android替代了,而且Android还有曲线计算器。

网友:
哇,捡到宝了!原主和摊主都走眼了

网友:
5800可是高级货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但是我的IT的,没拆,功能比你的多,表弟不要的(他做会计的,现在电脑或手机都可以,他不要了)我也不会用!

网友:
学生要求人手一机

网友A:
复杂,不会。连线斑马纸?有些担心

网友:
功能太强大,我是不会用。

网友B:
金属触点的,还是比较好处理。手头有个 三菱 空调的遥控器,也是断线,不过他是用石墨走线的,要上银漆 复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不会。连线斑马纸?有些担心

斑马纸确实挺脆弱的,拆修的时候很小心,很怕开焊,淘宝有卖的,但是没焊过,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触点的,还是比较好处理。手头有个 三菱 空调的遥控器,也是断线,不过他是用石墨走线的,要上银漆 复 ...

可能吧,我也没修过石墨的,应该是需要上银漆了。
不知道上了锡的导线和胶带能不能搞定?

网友(2020-07-14):
价值500元你5元弄好了,恭喜发财了,老大

网友:
带程序的高级货

网友C:
像这种亚克力的面板抛光,要多少目的砂纸,我小宝的儿童手表,屏幕真的惨不忍睹啊,

网友:
留着吧,总能用得到,可编程计算器,有存储器的

网友:
想了解一下你这个紫外线灯。多少钱入的?

楼主(2020-10-02):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亚克力的面板抛光,要多少目的砂纸,我小宝的儿童手表,屏幕真的惨不忍睹啊, ...

我一般1000目,2000目,3000目,5000目按顺序蹭一遍,就通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