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01怎么接指示灯

楼主(2019-11-03):
dw01芯片。充满要提示。怎么接led指示灯呢。接1脚和电池负极吗

网友:
接LED不合适  过冲很危险 建议加在充电电路上

网友:
别把鸡蛋全装在DW01上,它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网友:
我认为最愚蠢的设计莫过于使用锂电池保护IC来做充电放电控制电路,这样几乎没有可靠性可言。锂电池保护IC是避免极端条件下产生严重后果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了防止直接损坏电芯或者导致电芯起火的安全机制。等到保护IC动作时候电池已经处于严重的过充或者过放状态,离死不远了。以这种条件进行循环电池肯定早衰,甚至还是会出严重问题。常见的IC过放动作电压在2.5V,而锂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基本在2.75V以上,过放保护时锂电池已经承受了过放的伤害。同样,过充动作电压在4.4V以上,动作时锂电池已经比较严重的过充了,同样损伤锂电池。所以使用合适的锂电池充电IC是不二之选。当然也解决了充电指示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不要试图使用DW01来驱动LED,人家的输出是驱动MOSFET的,内部应该是使用uA级或者mA级电流源进行上拉和下拉的,没有能力驱动LED。接上LED可能使得MOSFET不能驱动。

楼主:
想用5瓦的太阳能板来给18650充电,用tp4056这些效率太低了,夏天还可以用用,冬天就太低了。dw01可能效率高点,控制开关管。但又要大概知道是否充满。就目前的太阳强度,充不满的概率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5瓦的太阳能板来给18650充电,用tp4056这些效率太低了,夏天还可以用用,冬天就太低了。dw01可能效率高 ...

有现成的板子宽电压输入dc变换充锂电池,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