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渣猫盘刷X3P NAS系统,百元以内的轻NAS

楼主(2019-11-03):
最近这个矿渣猫盘比较火,已经涨价了百元内已经买不到了。可以刷X3P轻NAS系统,还可以刷群晖系统半洗白后还可以升级到最新版系统,因为它和群晖的DS119J硬件是一样的。
软件下载地址:
https://share.weiyun.com/5gE3fxW  一键刷机工具!
下面就是刷完X3P的界面,和群晖系统差不多,适合小白用的系统。
整个刷机过程10-15分钟,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我是一次刷机成功,无需TTL工具焊接,无需带硬盘,无需拆机,插根网线,即可一键刷机了。非常容易的刷机方式!
刷机完成后,将硬盘格式化ext4格式,然后装入到猫盘里:
成功识别硬盘:
作为轻NAS,文件管理:
还可以设置离线下载: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一键刷机教程
教程出炉了:
首先,下载群共享里的 bee大佬制作的一键刷机工具:
CatDrive_flasher
刷机正式开始:
刷机之前,不要安装硬盘,切记别安装硬盘!
1、将猫盘插上电源和网线,等几分钟,等网络猫盘自动开机,当猫盘连上路由器后:
进路由器,找到猫盘的ip地址:
以及本机电脑的IP地址:
2、 输入IP地址后,点开始刷机,然后刷机开始了:
3、这个过程会连上一键刷机的服务器下载固件,并写入到猫盘里,过程会根据网速来:
刷机时间在10-15分钟,大家只要耐心就好,刷机完成:
4、刷机完成后,别急,先拔掉猫盘的电源,然后按住猫盘的复位键不要动,再插上猫盘电源,多按一下,按住10秒以上:
当网线的绿色小灯快速闪烁,代表猫盘正在刷机了!
等几分钟,注意网线等变正常后,就可以到路由器里找到猫盘ip,输入ip就进入到x3p了:
默认用户:admin 密码:123456
PS:最新版的一键刷机工具,刷机完成后默认是5.0版本,如果不是,请刷回,再重新刷:
5、接下来将猫盘关机,然后准备一个2.5寸硬盘,到电脑上用 DiskGenius 工具,格式化成ext4,再安装到猫盘里,就能成功识别硬盘了!
刷机完成!!愉快的玩耍吧!

注意事项,群主 绵羊-x 补充:
1.一键刷机常见问题:
本次工具以及测试机器和服务器均为群友无偿提供,所以不提供保姆式服务,切记。
a.如出现web ui 无法登录或者硬盘无法格式化,解决办法:格式化硬盘为EXT4后插上猫盘,重新执行一键刷机b.已知问题,由于使用了 收时光的破烂王 提供的SPI,所以SN以及mac全部一样。下面有自己修改mac方法。c.一键刷机工具是采用云端提供资源,所以在同时间多人同时访问可能会出现较慢情况,请耐心等待。d.请勿使用官方带穿透的手机APP,切记!
2.理论上是不会变砖的,但是不排除人品问题。
整个刷机时间是根据网络决定的,所以预计时间为5-20分钟,刷机过程五断电,如果砖了,可以编程器恢复。
3.本次工具提供1000次刷机链接,超过将自动关闭(防止商家利用)。
4.说一下bug。默认2018系统。风扇不转。需要更新到最新系统。手动设置。根据自己硬盘温度设置。比如。硬盘显示温度50度。你就设置比50低点。不能低太多。不然系统以为高温。自动关机。
5.升级到2019125的。再设置里面找到风扇温度设置。根据自己硬盘温度来设置。比如硬盘显示40度。你就设置35 35 60。设置错了要不风扇不转。要不自动关机保护。 如果关机保护了(自动关机)取下硬盘开机。改一下温度设置就好了。

Mac修改(可以升级后再修改,对于没有root密码可以用可道云修改)
为了不影响更新系统,只需要修改后6位,例如:78:c2:c0:xx:xx:xx
1, root登陆
2, mount -o remount,rw /
3, vi /etc/init.d/S21wire

4.按‘i’进入编辑。修改红框内为自己猫盘的mac,例如:00:00:00:00:00:00
5.按 esc 输入’:qw’ 保存退出
6.Reboot重启
群友:广州-¥¥¥ 提供了新思路,用自带的shell工具进行修改mac:
如图,换成猫盘自己的mac(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标点符,一定别打错了):
感谢 收时光的破烂王提供的可道云修改mac方式:
感谢 广州-¥¥¥ 分享的可道云app最新版:
kodexplorer-4.4.00-0820-x3plus-test.app
再次感谢 广州-¥¥¥ 分享的荒野无灯大佬魔改的FB:
推荐 推荐 推荐!灯大的FB 作为文件管理非常强大,值得体验!
filebrowser-2.0.12-0821-x3plus-9999-修复前台运行.app
安装FB以后,默认账户密码是admin,默认端口9999
之前安装过的,有可能导致其它APP打不开,就卸载重启猫盘,再下这个新版即可。
再次再次感谢 广州-¥¥¥ 分享的百度云的APP,自动同步百度云,你最牛:
BaiduPCS-Go-3.6.8-0821-x3plus.app

关于安装APP和系统升级是在同一个地方!
关于关机不了的,需要关闭已经运行的程序,再关机。

关于系统升级,点击红框处:
注意:需要逐步升级,按照文件版本号逐步升级,每更新一个文件,需要重启一次。
特别提醒一下,升级系统,只要几秒钟,如果超过5秒钟还没有提示升级成功,刷新网页,再来!

网友:
牛人,火钳刘明

网友:
涨价就不好玩了,蜗牛涨价,猫盘也涨价,,,

网友:
学习一下,写的很详细

网友:
涨价了才来说,以后能不能涨价前说

网友:
这种单盘黑群晖最没意思了

网友:
最近这个矿渣猫盘比较火

网友:
记个号,记个号

网友:
还是群晖好玩一点

网友:
这个有一千次的限制?还能用么?

网友A:
入了两个 一个单群 一个x3p 够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了两个 一个单群 一个x3p 够使了

哪里买的,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什么价格

40包邮 我这也是上车晚了

网友:
感谢,可惜现在的价格太高了。。。。

网友:
涨价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弄个全新玩客云,150包邮。将就还行

网友:
我在等降价

网友(2019-12-06):
涨价前就想买一个,现在涨价了更加不想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