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晶振相近频率更换问题

楼主(2019-11-03):
我有几个音频设备更换晶振,原理是芯片一般是44.1k而我的设备是48k的晶振,所以想更换,12m频率可以用相近的11.2896m替换不,相减得到710.4k误差,对于12m周边电阻电容来说这个替换会不会对解码有杂音影响?

网友A:
频率不通不能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通不能通用吧。。。。

音频频率固定的44.1

网友(2020-11-20):
楼主把晶振换了没,这款机器我也有,我把芯片周围电容换了感觉提升不错,但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最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晶振换个其它频率的。看到你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故有此一问

网友B:
这个换了晶振会声音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了晶振会声音不对吧

就是不知道啊,换个小一号的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
好像换了音乐的快慢就变了吧?
音频设备,据说时钟不准,会伤害音质,不知真假

网友:
我想起了随身卡带没电时的拖音调

网友:
目测会翻车hhh

网友:
人家HiFi发烧友都想办法让频率同步,,你倒好,,还改频率

网友:
12M晶振可以从U盘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