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啥U盘

楼主(2019-11-03):
搞活动买的,突然不好用了,电脑能识别打开,可以删除掉里面文件,就是不能往里存文件。拆开看下,是一体的,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找店家,退款不退货
什么,不退,数码之家的帖子地址糊他脸上

网友:
这种样式的都是辣鸡,我有一个10块钱买的,32G数据经常出错,现在32G当8G用,。

网友:
黑胶体,便宜的U盘都是这样的,还有好多是扩容盘,只要的有数据出错的百分百是扩容的。

网友A:
这种全面应该是叫做一次性绑定优盘,即【优盘主控 NAND Flash闪存】封装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全面应该是叫做一次性绑定优盘,即【优盘主控 NAND Flash闪存】封装在一起。 ...

是COB,即chip on board

网友:
这样子的u盘 最多听歌,千万别放啥重要的文件。

网友:
前两月也入了个夏科垃圾盘,速度奇慢,64G的,本来只有不到60G容量,嫌速度慢重新量产,竟然开出了65.4G,能用,就是速度太慢!

网友:
上车的就放放歌曲就好了,别装什么重要文件啊。

网友:
黑胶封装的U盘,不过这种牌子的基本上质量就不用多想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放音乐查车上,只有这样U盘才能活下来

网友B:
SM3271黑片工具开一遍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难道不是一次性U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271黑片工具开一遍就行了

买了2个,检测下,竟然一个是慧荣的,一个是安国的,坏的这个是安国6889sn,试了n个量产,量产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2个,检测下,竟然一个是慧荣的,一个是安国的,坏的这个是安国6889sn,试了n个量产,量产不了。 ...

我的安国量产了,量产cdrom成功,但是启动不了,量产之后分出去了700多m,可用容量竟然没变,也就是容量增大

网友:
黑胶体能短接吗

网友:
我有两个,不过我是(AI210)SG1581主控的,连量产工具都没有.这U盘不能用.拷东西Hash值都变了.就是个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