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想在阳台上打个柜子 请大佬帮忙

楼主(2019-11-03):
现在墙面已经贴砖了  想打个柜子放杂物,大概尺寸是宽800mm 深600mm 高2700  今天有个师傅报价2000  请问大佬 这个能自己买板子做吗 这样能省一半钱吧?小弟不太懂  要是自己做的话 算好尺寸开好板 是把柜子订好平移进去对吧 柜子里面的隔板怎么固定放物品比较牢固呢?
请大家帮我看看  要是给师傅这个价合理的话 自己就不做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板子你算200一张 你这个柜子你算一下多少张...开料 打板 贴条一套下来最低算400人工 如果你自己做那么可以考虑买三合一  一个柜子三合一大概算下来20块钱够了...你自己得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你算200一张 你这个柜子你算一下多少张...开料 打板 贴条一套下来最低算400人工 如果你自己做那么可以 ...

算下来4张板子要了  师傅报价2000 能做吗?我小白

网友:
买个简易铁架,再加上板子

网友:
要好看就请人做。

网友:
省一半钱,谁给你的YONGQI? 静茹还是小燕子??
我之前也想过自己设计然后做一个电脑桌,一番折腾后,还是打开了淘宝。

图实用不图好看的话,拼夕夕买那种万能货架的铁条和螺丝回来,再撸一把手砂轮,框架搭起来,找点包装箱上的三合或是五合板,想防尘了外面罩布或是塑料膜,不考虑人工费,大概能省一半吧。

网友:
图省钱的话,不需要柜子,直接做隔板。隔板的支架固定可以用玻璃胶(强度够了),或是用膨胀螺丝。
3面直接是瓷砖。
然后外面用木条做个框,再做门,就行了。
好看,省钱。
找木工做的话,基本一天搞定。
材料2张木工板够了(可以隔4层),再加一些钉子,合页等若干。

网友:
小白不推荐自己做,一般不会达到预期还省不了多少钱工具没有还要买,手动的还好电动的不注意会出事

网友:
淘宝定做, 自己组装, 反正用的都是颗粒板, 省下人工钱。

网友:
有能力就自己diy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搞定,7楼的方案可行。甚至可以想法不破坏瓷砖用其他方法固定,如用胶等等
框架搭好,自己自主结构,想怎样就怎样。
请人做的不一定好,自己设计好再动,基本不用花什么钱,

网友B:
应该就是个门的事,里面三面是瓷砖呀,如果是北方就直接用瓷砖当橱体了,南方怕回南天,有空去逛逛“木工爱好者论坛”吧,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相通的,拆坛是讲动手能力,木坛也是讲的动手能力,去泡泡木坛吧,我估计这拆坛里很多都是木坛的奸细,

网友:
你这柜子用不了4张板也差不多,看你里面格子多少了,板子加材料也就合200一张,要是自己做,得买工具,得几百块钱,做完省钱还赚套工具,前提是自己能办得了,我家的柜子,床都是我自己买板做的,多上网学习下,细节处理好了,一点不难.先设计,分解后从纸上画图搭配到板子上,搭配好了,有时候基本剩不下废料.板子连接不要求特别好看用角码就行,连接方便快捷,不是一般个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个门的事,里面三面是瓷砖呀,如果是北方就直接用瓷砖当橱体了,南方怕回南天,有空去逛逛“木工爱 ...

我经常到木工那边瞎逛。

网友:
敞开式的,可以啊不要门,可要调整架也可直接固定层数的,简单点开来就行

网友:
淘宝货架角钢回来自己按实际尺寸裁螺丝安装,层板用钢化玻璃。

网友:
不用做柜子,直接支架,上面挂板子,然后外面可以用门帘,复杂点也可以用们。主要用免粘螺丝,然后板子要转孔,很容易。先要画个草图。

网友:
郭德纲说过,有些钱就不是你挣的。。。。。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最好自己做。三个墙角+两个正前面,使用大点的方木贴墙。生态板作隔板,可在卖板处下好料。多个小木块钉在方木上做隔板支架。最后钉或胶接合。正面两侧有两条方木,可利用做门柱。两长条生态板作门板,固定在门柱上。2000元投入可以得到一套好用的电动工具(锯/磨等)。
如果怕墙花了,墙面先贴一层薄面板。那天不想要这柜子了,一拆了事,还回墙面本来面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个门的事,里面三面是瓷砖呀,如果是北方就直接用瓷砖当橱体了,南方怕回南天,有空去逛逛“木工爱 ...

电工还没有玩六,又骗我做木工

网友:
首先设计好大致的方案。长宽高,要做几层,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做个货架,外面加个漂亮的帘子。
买一捆木方,裁成合适的长度,搭几层架子。再买几张板子,自己裁成合适的大小当隔板,OK。
后期打磨一下,上点水性的木器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保留原色也是极好的。
淘宝上的简易拼接架不是很喜欢,自己做大小尺寸都可以任意发挥,木头好加工。